电烙铁温度不够,能改吗

楼主(2024-11-05):
  黄花30瓦内热电烙铁,感觉就是垃圾,焊个小铜线还行。新的时候可能还能焊一下电路板。用久了之后,根本不化锡,几秒才化锡,干不动。

那个尖头感觉打磨也没多大用,有锉过。热量传递得不好。

自己买了60瓦的发热丝换上去,效果也一般,焊个小东西还行。可能这60瓦发热丝也是假货。

外观高大上却不如我爸买的杂牌60W。能不能改成高温快速熔锡的

网友A:
水平不够被曲解成温度不够。

网友:
既然名字叫“慢师傅”那就不要急,把烙铁通电几天应该能融掉许多东西了,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整个茶杯保温垫放物料下面再用。

网友:
乙炔焊枪那玩意儿快

网友B:
烙铁都烧的黑不溜秋的,像木炭一样了,还焊接不好,你看看烙铁头温度太高,都烧过火了,不粘锡了,怎么焊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不够被曲解成温度不够。

瞎说什么大实话,禽兽!!!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既然来数码之家了也能修东西了至少也得搞台936焊台用吧,936比这种内热式烙铁好多了

网友:
普通的30W内热式,普通的铜烙铁头,我就觉得还行,你这个的档次似乎还要高一点,怎么就不行了呢?

网友:
我觉得30W的外热都贼好用

网友:
30W焊线路足够了。如果有散热片或接地面积大的,可用60W调温。黄花还是很不错的,因为线路简单,假黄花也差不到那去。如果不是贴片,白光和焊台都是矫情!
想用得顺手,焊头上锡很重要!平时使用时要留意温度,别把焊头烧死了。

网友:
换支白光的发热芯试试

网友C:
我发现不是功率不够,是现在的电烙铁头不行,容易氧化不沾锡,我后来网购了老式的纯铜头就好了,我宁愿隔段时间锉一下,也喜欢用铜头。

网友:
焊接面氧化了,热量出不去。

网友:
都氧化成这样了,温度会不够么

网友:
明显是功率过余了啊,首先烙铁咀发黑就是不对的,要不高温待机过久要不烙铁咀实在太差.类似不温控的烙铁建议用一个4007二极管并联一个开关做调温,待机时用二极管半边波理论1/2功率,要使用时开开关满功率加热,焊接完关闭开关再用二极管待机.

网友:
焊不动是因为烙铁头不挂锡了。。。。。。

网友:
头子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都烧的黑不溜秋的,像木炭一样了,还焊接不好,你看看烙铁头温度太高,都烧过火了,不粘锡了,怎么焊接 ...

刮过那个尖头,感觉效果一般。热量没传到尖头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不是功率不够,是现在的电烙铁头不行,容易氧化不沾锡,我后来网购了老式的纯铜头就好了,我宁愿隔段 ...

感觉温度没传到那个尖头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