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三H3C NX30Pro 路由器刷 openwrt 教程

楼主(2024-11-05):
准备工作

H3C NX30 Pro 路由器

有网口的 Windows 电脑(主要用 telnet、ssh,别的系统也行)

下载需要的文件 提取码: luyo(包含了 termius、winscp、和固件)

开启 SSH

这一步请确保路由器能正常联网。NX30 Pro 默认开启了 telnet,默认的地址是 192.168.124.1,用户名是 H3C(全大写),密码就你设置的路由器后台密码,端口是 99。

打开 termius 选择 New Host 添加,Address 填写 192.168.124.1,取消勾选 SSH,勾选 Telnet,Port 端口填写上 99。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密码不会显示,回车即可连上 Telnet。

然后复制下面的代码到终端里执行即可开启 SSH:

curl -o /tmp/dropbear.ipk https://downloads.openwrt.org/re ... _cortex-a53.ipkopkg install /tmp/dropbear.ipk/etc/init.d/dropbear enable/etc/init.d/dropbear start
备份系统

在终端里执行这命令,将系统备份到 tmp 路径下,备份的过程比较慢,需要 1-2 分钟。

dd if=/dev/mtd5 of=/tmp/backup.img

然后打开 WinSCP,文件协议选择 SCP,主机名 192.168.124.1,端口号 22,用户名 H3C,然后登录输入密码就能连上。

登录后,将右侧 NX30Pro tmp 路径下的 backup.img 文件拖到左边电脑上保存,刷回官方固件需要用到。

刷写 uboot
方法

将下载好的 uboot.bin 文件从左边电脑拖进右侧路由器 tmp 路径下。

然后执行命令,如图所示完成了写入 uboot。(请确保MD5 校验结果和图中相同,再敲回车执行,否则会变砖)

cd /tmpmd5sum uboot.binmtd write /tmp/uboot.bin FIP

刷写 openwrt

路由器断电后,先按住背后 Reset 恢复按钮不放,再插电,等待 10s 左右松开背后 Reset,路由器就进入了 uboot,电脑用网线连接路由器 LAN1,并设置好静态 IP:IP地址填 192.168.1.2,子网掩码 255.255.255.0,网关 192.168.1.1,DNS 192.168.1.1。

现在浏览器打开 192.168.1.1 就能打开 uboot 后台。

选择下载好的 NX30pro 的固件,upload 上传后,update 更新,写入即可。

更新完成后系统会重启进入 openwrt 的系统,默认的 WiFi 是 MTK 开头没有密码,后台地址 192.168.6.1,用户名 root,密码 password。

网友A:
Telnet用WinSCP自带的Putty就行,还有下载不需要在路由里进行,电脑上正好了用WinSCP传进去就行...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lnet用WinSCP自带的Putty就行,还有下载不需要在路由里进行,电脑上正好了用WinSCP传进去就行...

说明你比楼主玩的多,我有个路由也想刷个OPENwrt,也不是必须用,目前不想折腾了

网友:
现在都是这么复杂了吗?刷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好,留着以后用。

网友:
路由器是越来越难刷机了,以前我买的小米的直接在路由器后台上传刷机包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说H3C的路由器不好刷吗,看来楼主玩溜了

网友:
感谢楼主 的分享,过来学习啦

网友:
刷刷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