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第一次搞U盘,一次性成功,FC3379+闪迪bics4

楼主(2024-11-05):
量产全盘扫描真鸡慢啊

跑圈全盘写入不掉速,维持在35+

网友A:
FC3379还能量产成pslc,写速还能增加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3379还能量产成pslc,写速还能增加50%以上。

要的是容量,不是频繁的写入,一般读取的时候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容量,不是频繁的写入,一般读取的时候多

那的确普通模式就行,不过要容量的话,还可以双贴。

网友:
这就慢了?试试安国和慧荣的黑片工具

网友:
做的真漂亮,我要的不是容量,要的是读写速度和    用上个十年八年,不会坏。

网友:
挺好,羡慕手艺!!

网友:
[一芯] 第一次搞U盘,一次性成功,FC3379+闪迪bics4,速度慢,留名MARK

网友B:
这个可以,很好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很好的速度了。

确实,tlc全盘不掉速

网友:
第一次就成功了真的很厉害,回想起7年前贴坏了5个917后就放下了DIY的乐趣,直到5年后的2022年才重新贴安国的6869开始新的快乐

网友:
不错,一次成功,向你们学习

网友:
全盘虽然偏慢了点,但比原厂扫描更放心一点

网友C:
怎么做的啊~?我有几个旧手机,想把里面的内存做成U盘。不会做啊

网友D:
不用跑,我都是做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跑,我都是做系统盘。

我也是做pe用,读取的时候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的啊~?我有几个旧手机,想把里面的内存做成U盘。不会做啊

手机型号,确定芯片的型号,买相应的主控板就能焊接量产了。

网友:
做的真漂亮,我要的不是容量

网友:
主要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