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林德MT15用电池的启动方法吗

楼主(2024-11-05):
如题,电池是8串铁锂,但由于充电机是电动搬运车内置的,所以电池的保据板应当是与充电器及车的控制电路相互通讯的,因此电池没有输出,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相关资料,只找到一篇资料,关于充电修复的,但还是不能成功启动,有明白的给指点一下吧

电池是这个样子的

直接量输出是没有的,也不能充电,但按网上的说法短接下面的端子,可以充电,输出端有正常电压,但放电,瞬间就断电,说明短接后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如何让这个电池能正常放电?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原厂家呢,我都没见过这东西,也没用过这东西;估计很多人不会给你解释的;所以买东西,要找有售后服务的,那种卖出去就不管客户的问题,就是一锤子买卖,别上当。

网友:
楼主这个厂家应该有对应的上位机可以控制

网友:
从未见过,不好讲,只能问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找原厂家呢,我都没见过这东西,也没用过这东西;估计很多人不会给你解释的;所以买东西,要找有售 ...

不是,是充电器坏了,整套拆下换新了,电池朋友送我的,电池拆开测试过,都是完好的,无论内阻还是电压都正常,还有一组电池,但另外一 组的电芯经过测量有4节明显差别较大的,由于续航不行了拆下来,保护板与这个互换过,可以肯定保护板没坏,问过淘宝上有卖这个电池的两家,一家告诉我需要接到车上使用才行,一家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充电器坏了,整套拆下换新了,电池朋友送我的,电池拆开测试过,都是完好的,无论内阻还是电压都 ...

在回去把车拆开看看,小接口连接了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