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芯宇] 芯片上印的DAT16GBBI8的黑胶体U盘,SG1581主控求量产工具

楼主(2024-11-05):
黑色U盘的芯片上印的DAT16GBBI8,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用CHIPGENIUS软件无法识别到闪存芯片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BA57 PID = 1001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USB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主控型号: SG1581(MFI)

网友A:
用芯片精灵看看主控和闪存型号,如果看不出来就可以扔掉了,黑胶片都不会用啥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芯片精灵看看主控和闪存型号,如果看不出来就可以扔掉了,黑胶片都不会用啥好料 ...

只显示这个,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主控型号: SG1581(MFI)
闪存不显示

网友:
这个好像需要套一个什么插U口才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