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导轨电源DR-60-24阉割高温负载电阻及副边RC吸收电路高温问题

楼主(2024-11-05):
去年5元大伙撸的导轨电源现在用得怎么样?
最近因T12用上了这个电源,在使用过程用热成像发现以前一直被忽视的两个问题:

一、次级整流副边RC吸收电路高温:

整流管旁边的102陶片电容+棕棕黑金电阻,组成RC吸收电路:

一照吓一跳,直接飙到96度高温:

以下是引用类似电路图,而这个电源RC如此高温设计是否有问题?

========================================
二、电源输出的负载电阻,建议阉割掉,因开机即高温,经试验去掉无任何影响:

原电源无负载开机不到1分钟的热成像:

===================================
注:前有些坛友担心此电源开关管散热片和次级整流管散热片单薄或不合理的,经热成像测试证实猜测是不存在的(超频71W用电子负载测试)

网友:
电阻是不是小了,

网友A:
电源还是好电源,就是这点小问题,让你发现了,你真是高手,佩服佩服;你没看看其它开关电源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也给给我们讲一讲。这个MW铭伟电源是MADEIN CHINA,而不是台湾正宗货。

网友:
RC吸收电阻最好别动,或者是在R前面增加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组成RCD吸收电路,这样电阻的温度还能下降一点,负载电阻建议也别动,这个是提供电源的最小负载,用来稳定开机时候的环路状态的

网友:
就先用着了,坏了直接换

网友:
楼主研究的详细

RC吸收电路的电阻加大试试

网友:
吸收电阻功率加大一倍,阻值加大一倍应该温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
这个个人理解是抄了其他版本成型电路,设计改电压后没有把相关电阻更改数值.

网友:
按道理吸收电路元件温度不应该这么高啊!会不会是元件变值或者是质量问题?

网友:
哈哈,这设备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是好电源,就是这点小问题,让你发现了,你真是高手,佩服佩服;你没看看其它开关电源是否也存在这样 ...

现在这个电源正宗的就是真的也是在中国工厂生产

网友:
一般工厂,省一个电阻都是利润,厂家加这个元件就是有他的原因的,楼主还是不要去掉的好,电源哪个负载电阻是为空载时用的

网友:
电源什么的不太懂,就是楼主的这个热成像是我一直加入购物车的,现在看到效果了,我觉得还是继续用熏香大法比较好。

网友:
去年火的时候,论里大佬有详细分析的

网友B:
这个是真明伟电源吗

网友:
电源输出负载电阻高温,时间长了会把旁边的电容拷干的。

网友:
次级整流副边RC吸收电路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想照着抄一份作业

网友:
加个小风扇应该温度会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真明伟电源吗

真明伟就是假明纬

网友:
国产抄板电源无疑了,做工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