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线补偿?线材问题?750W的服务器电源接个12V的灯竟然功率不够

楼主(2024-11-05):
以前买了两个量子板植物补光灯,参数的话12V的,额定功率在80W多一点点

1阶段.商家配的轻飘飘的可调电源12V5A,开到最大的情况下,测得光照度不足5万lux
亮度不够热度十足,所以想重新搞个电源,毕竟发热太高有风险。

2阶段.网购12V8A二手组装电源一个,测得光照度最大为13万(此电源前面因为关了风扇过热坏掉)(DC线为18AWG一米长)
          网购IBM的12V10A电源一个,光照度最大为13万,发热情况比上面组装的好(DC线为14AWG一米长)(据推测该电源自带线补?)

3阶段.网购dell服务器电源750W+转接板(据说服务器电源不带线补)
①使用前面的18AWG一米长DC线,测得到灯板电压为11.28(最大亮度近10万lux,后面的电压不够亮度必然更低)

②使用网购的18AWG三米长DC线,测得到灯板电压为10.9;
      再接一根三米线也就是六米线,测得到灯板电压为10.46
③使用前面三根线,也就是七米长DC线,测得到灯板电压10.25

目前暂时用着绿色下划线字体的方案,通过博联智能插座看到前者是0.35A的电流,后者是0.29A,都是230V电压

耽搁大佬们的时间了,
虚心请教,问题到底出在服务器电源不带线补,还是网购的18AWG线材的线损过大?或者其他原因?
因为IBM那个电源无法无损拆开来测试,又买了一根14AWG线材

补充内容 (2024-11-8 11:29):
3阶段④新到的14AWG一米长DC线,测得灯板电压为11.55
⑤测了IBM电源方案的电压,15AWG两米长DC,公头电压有12.65!灯板电压为12.05

网友:
这东西线补了也没有用,电源应该可以换电压高点的

网友A:
线补也需要有取样点吧,我理解的线补是双线电流至少加一根电压线到负载端这样才能做出线补来,不然是怎么计算出线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补也需要有取样点吧,我理解的线补是双线电流至少加一根电压线到负载端这样才能做出线补来,不然是怎么计算 ...

成品带线的电源也可以不用取样,线材阻值批量生产偏差也非常非常小,电流取样反馈升高或降低电压

网友:
要过 7A 电流,还要 7米长,明显就是线径不足了。

网友:
电流太大了吧
调一下输出电流

网友:
测了灯板电压那再测一下电源这边的电压就知道线材压降有多少,压降高就是线材细了,低就改电源电压

网友C:
线???补???
设想一下服务器负载过重,由于你说的所谓“线补”电压增加,导致功率墙无法探测到电压跌落,直接过载,烧毁。
别把手机,或者个别手机充电器上那种有毛病的理念拿来大众化。

网友D:
电源的输出电压不变,到灯板上的电压降低,与导线的线径,材质有关,
灯板上的电压低,如果用线补偿,结果是加大了电源的损耗,会过热,导致损坏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diy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补也需要有取样点吧,我理解的线补是双线电流至少加一根电压线到负载端这样才能做出线补来,不然是怎么计算 ...

有老哥说让从端子接分别接两根线到正负极
我设想是用这一个电源带俩灯,太繁琐不好收拾,倒不如再买一个IBM同款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补???
设想一下服务器负载过重,由于你说的所谓“线补”电压增加,导致功率墙无法探测到电压跌 ...

恕在下不懂您提的这些概念,小白找不到具体原因,只是道听途说、推测、借用、“线补”一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输出电压不变,到灯板上的电压降低,与导线的线径,材质有关,
灯板上的电压低,如果用线补偿,结果 ...

谢谢回复,我上面测试了1+3+3的电压,推测线材有问题或者不达标

网友E:
什么  220v电居然带不起12v的led灯。 七米长DC线接补光灯 还要损耗低,要么减小dc线的线阻,要么提高输出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  220v电居然带不起12v的led灯。 七米长DC线接补光灯 还要损耗低,要么减小dc线的线阻,要么提高输出的 ...

1-2米就够,换个位置也最多3米,只是测一下电压

网友:
延长220V市电电线,縮减12V直流电缆长度试试

网友F:
大功率负载,尽量缩短电源到负载的距离,使用尽量粗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负载,尽量缩短电源到负载的距离,使用尽量粗的电线。。

谢谢回复,已经买了14AWG,明天到货看看

网友:
其实楼主的场合适合恒流驱动的隔离电源,那才是妥妥的线补,保证电流恒定。

没有成品,可以在普通电源适配器(需要输出电压高一点,例如16-19V)的基础上,串联一个恒流的DC-DC板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带线的电源也可以不用取样,线材阻值批量生产偏差也非常非常小,电流取样反馈升高或降低电压 ...

用原厂原配输出线是可以模拟出压降进行线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