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陆合 36V 电动滑板车 仪表 显示E-001 钩把 不走

楼主(2024-11-05):
大陆合 36V 电动滑板车 仪表 显示E-001 钩把 不走

控制器上 原来有个防盗器  拆了后 报错了

装上后也是报错

网友A:
联系厂家问问,说不定设计的就是防盗系统触发后就锁死了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先搞清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系厂家问问,说不定设计的就是防盗系统触发后就锁死了呢。。。。

           次
应该是皿回来的,否则不用拆防盗器、、、、鸟。

网友:
找一找使用说明书,一般都有故障码说明和解决方法。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类问题其实很简单,电机电控电池加上架子,走起~~~

电控线,也就接两进(电池)三出(电机主线)加上霍尔五根线,加上刹车断电开关。其他的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皿回来的,否则不用拆防盗器、、、、鸟。

这...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应该不是锁死吧 这没那么变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皿回来的,否则不用拆防盗器、、、、鸟。

是不是遥控钥匙丢了

网友:
tf-100。。。自行排查吧

网友:
控制器出了问题,就算不装防盗器,也不会报错,可以正常走的,

网友:
你觉得防盗器,为什么叫防盗器?如果你是厂家,你设计的防盗器,小偷把车偷走,取了防盗器就能骑,那还叫防盗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遥控钥匙丢了

你觉得防盗器,为什么叫防盗器?如果你是厂家,你设计的防盗器,小偷把车偷走,取了防盗器就能骑,那还叫防盗器吗?

网友:
检查仪表到控制器之间的线路有无开路,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一条5芯还是6芯的线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看看有啥可借鉴的

网友:
同款电动滑板,没碰到过这个情况,进来学习

网友:
那就加上防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防盗器,为什么叫防盗器?如果你是厂家,你设计的防盗器,小偷把车偷走,取了防盗器就能骑,那还叫 ...

防盗器只在接好并启用的状态下起到防盗报警作用,这车开天灵盖内脏都掏出来了,防盗器还能起什么作用?直接拨掉就成了无防盗器产品。你也太相信防盗器了。

网友:
看看控制器有没有进水的痕迹,我有个类似的,进水换了3次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