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荣昕智能脉冲修复充电器(简化:汽车充电器)

楼主(2024-11-05):
国庆期间半路截到一个汽车充电器维修的业务,全当练手,修不好再转手出去,本来也不是找我修的
拿到之后看了一下挺正常的,也能亮,也显示充电,中午拿到下午拆开看了一下,晚上问了故障现象说不显示12V

先看看外观,写的800A肯定没有,后面查阅资料里面也说的有

看看上盖及品牌

拆的话就不说了,几颗螺丝,上面4颗,侧面一边2颗

内部构造都差不多,现在都用3842了,之前我在鱼塘买过一个,还用过几次(图纸不是3842芯片不影响)
不知道什么问题,上电也显示24V而且充电灯闪烁
可调电源加个电模拟电池夹上了,可调12V但是充电器显示24V(看指示灯,不明显,屏幕显示正常)

试试防反接电路,正常的。指示灯亮蜂鸣器响(提示音很明显)

根据用户说摩托这边是12V,汽车那边是24V
按照这个思路进去大概看了一下线路,难道是调整了3842的定时电路部分改变的输出电压?
看看电路板背面

看看有部分元件有裂纹,先补一下试试,把芯片周围差不多都补了一下,故障依旧!
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哪里有问题了,高压部分正常,感觉就是控制电路了
控制电路相对难修一些。网上看了一下有个师傅修过这种充电器还有电路图(点击跳转)
1V/24V电子充电器原理与维修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 ... tml#google_vignette
里面有电路图和电路原理分析,这就好多了
摘抄部分过来,以防链接失效,先看电路图,截图的,网站保存的格式webp没用过

工作原理(大概看了一下)

DO和CO组成半波整流滤波电路,DW1、C8、R15组成四运放供电电路,电压11V左右。R16-R19、R29~R31、C5、C7、C11、Q3、IC2组成稳压控制电路。R1-R3、D1、Q1、Q2和BUZ(蜂鸣器)组成电瓶极性防接反与报警电路。
    取样电阻RO(实际就是一小段铁丝)、R4-R14、LED 1 -LED东IC3 (LM324)四运放组成电瓶电压状态指示电路,LED有的是两个并接在一起的,电路图中只画出了一个。
    IC3中的四个电压比较器的反相端接在一起,由R11、R12串联后提供一个基准电压(E点)。取样电阻RO分别通过串联的电阻R7与F、G、H、I点相连,正常充电时,充电电流足够大,取样电阻RO上的压降也大,F、G、H、I各点电压均高于E点电压,所以LED 1~LED4都亮,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取样电阻RO上的压降也减小,F、G、H、I各点上的电压也逐步减小,当哪个点上的电压低于E点的电压时,对应的指示灯就熄灭,当电瓶电压完全充满时,LED 1~LED4均不亮,此时饱和指示灯点亮。
    D6、R21、R22、C9组成12V/24V电瓶检测电路;R23、R24、R27、R28、D9、LED6、Q5组成12V和24V电瓶指示转换电路;Q4、C6、R20组成12V和24V电瓶充电电压转换电路。
    当接入12V电瓶时,因D6是一个15V的稳压管,12V电压不能使其导通,A点无电压,Q4、Q5均截止,Q4截止时对于B点电压无影响,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也不受影响。Q5截止时,C点电压抬高,24V指示灯LED7不亮,D9截止,D点电压无影响,12V指示灯LED5点亮;当接入24V电瓶时,D6导通,A点电压足以使Q4和Q5导通,Q4导通时把B点电压拉低,近似把R19短路,即使精密稳压器Q3的R极电压下降,K极电压升高,通过IC2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增高到24V电瓶所需的电压。Q5导通时,C点电压拉低,24V指示灯LED7点亮,D9导通,D点电压拉低,12V指示灯LED5熄灭。
R25、R26、R29、R30、C 10、Q6、LED5组成电瓶充满电指示电路。

该机常见故障有:(1)爆机(STR-F6454炸裂),主要检查的元件有R34~R40、D10、D11、C12、C17,同时还需对开关变压器初级元件逐一检查,否则新换上去的元件还会烧坏。(2)不能充电或充电不正常,常见原因是滤波电容CO(4700pF/63V)鼓包,更换即可;(3)不启动,DO或D11击穿;(4)LED1~LED4灯不停地闪烁,D11或R35开路。
    电路改进:该充电器是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来判断电瓶是否充满,有点不科学,原因是电瓶有大有小,充电时电流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不论电瓶大小,12V电瓶充满时电压为14.4V、24V电瓶充满时电压为28.8V,笔者觉得用检测电压的方法比较合适,方法是把R10接Vcc的一端脱开,用铜丝短接取样电阻RO(铁丝),不短接也影响不大,取一个10kΩ-27kΩ的可调电阻,其两端分别接在滤波电容C0的正负极上,中间端接R1。调节可调电阻,在电瓶充满电时使LEDI-LED4均熄灭即可。

我参考了加粗的部分,也就是12V和24V的转换部分,看了一下图纸和实物直接定位到设备中的二极管,正反测试都异常

没有现成的元件,那就做一个吧(贴片加脚),之前买的样品包很适合我这种很久用一个的爱好者

安装上去

看看全局图,在指示灯附近

上电测试,亮了12V

最后把坏的元件贴回去,防止更换的元件功率或者型号不对下次维修

最后找电瓶测试,正常!

把屏幕照清楚一点

本帖完!

总结:
没修过抱着学习的态度拆开的,最后修复了。没有经验还好有电路图和工作原理很容易找到故障点了;
故障元件在电路图中已经框选出来;
借用别人的图纸和原理图供大家学习,感谢作者!

网友A:
分立元件的,这充电器看着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立元件的,这充电器看着有年头了。

也不知道用了多久,我自己在鱼塘买到的也是分立元件,用了好几次还可以。
有几次把电瓶放空了,抓紧充电确实帮了不少忙

网友B:
手艺不错~~,分析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分析合理!

这个图纸帮了大忙,还有原理分析参考
这个机器就是稳压二极管坏了导致后面的稳压电路不正常工作
网上说是15V 我换了16V的稳压,就是12和24的转换应该15-20V都可以(没测试)
原理图看了之后就是改变了431的反馈电阻来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帮了大忙,还有原理分析参考
这个机器就是稳压二极管坏了导致后面的稳压电路不正常工作
网上说是 ...

这个很容易猜到,风扇供电设计很巧妙

网友C:
智能脉冲修复充电器

网友D:
还在用铁心变压器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猜到,风扇供电设计很巧妙

也是被用户的汽车24V、摩托车12V带偏了,所以去补了芯片周围
你没说我还没注意看,没坏到这一块我就没看。这个风扇确实取电巧妙
这种取电还有点想不通,指点一下呗。
按理说二极管应该反过来取正极的,图纸取了交流的负半周,并接入了风扇负极
50V47UF的电容没有标极性,会不会是风扇这边为负,然后通过交流负半周让电容有个压差,然后上端为正
利用压差来驱动电风扇的?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脉冲修复充电器

所谓的修复就是电压升高一点,估计是电池内阻大了,电压高一点去激活试试
上次用这东西还修了一个小电瓶,目前还没使用,但是电压恢复了

网友E:
假如有800A,直接当电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有800A,直接当电焊机了。

这种东西我用过好几个品牌的,电流最大的也就11A左右,正常就在7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被用户的汽车24V、摩托车12V带偏了,所以去补了芯片周围
你没说我还没注意看,没坏到这一块我就没看 ...

电容就是正接地,假设变压器正半周给芯片供电,负半周就给风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铁心变压器的充电器

这种设备价格不高,节省成本吧。没注意过这个
以前拆开应该是一种磁性材料吧,一般不看变压器
变压器挂的设备直接放弃,或者更换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的,真是不错!!收藏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