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个pdd的铝片led灯,频闪严重...

楼主(2024-11-05):
用券后实付5毛7分,规格说是加大特亮精铝散热40瓦,其实没报什么希望,拆开来看,果然,功率虚标,用料精简,电路设计严重低效,好在评价返1块,你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

实物

内部

两个ic并联括流的,芯片规格书有详解灯串电压2百多伏才达到最高效率,总电流大概100毫安,灯珠双芯,6串3并,有几瓦?
。。。。。。。

刚试了一下,频闪严重,亮度大约3到5瓦间,几秒后即可感觉散热片微热,分析了一下电路,频闪是因为省了电容,加上电容可能整流桥会炸,led串数太少了,导致效率严重降低,ic是线性恒流,所以ic会发热严重,然后逐步降功率。

灯珠应该是极小功率的颗粒,工作电流20~30ma,双芯6串,电压就是36伏,再3并,双ic并联输出100ma,那么灯珠功耗3.6瓦………
我去年……

下次买fsl的起码正常点

网友:
比较怀疑散热,看这做工还5年~~估计2年能点到就不错了

网友:
还可以一个0.5 9瓦是有的

网友:
反撸五毛啊

网友:
这羊毛不亏啊,还有挣

网友:
应该退款不退货,让商家一分钱就没得赚

网友:
十有八九功率虚标

网友:
串联型驱动,唉,没有电感直接串联就算是PWM也扛不住啊...

网友:
外面的罩子是塑料的吧,看着像铝合金。

网友A:
没看出来灯板是什么材料,如果是环氧基板,那精铝散热就是噱头了。

网友:
同志们,这块灯我正在使用,就让我替你们测试一下这个灯的寿命有多长,感谢这位拆开这灯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灯板是什么材料,如果是环氧基板,那精铝散热就是噱头了。

是铝基板,而且有白胶粘住散热片,但是整个灯板设计严重不合理,市场真是乱,便宜货一个比一个烂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还赚了5角,白来的,不吃亏。

网友:
反撸0.5,这做工什么都值得得。

网友:
可以了5毛钱

网友:
这灯虽然渣,但也不至于3.6W啊,计算有问题,灯珠双芯按6V算,18串就是108V,100ma就是10.8W,所以大概10W左右是有的。

网友:
5毛钱还包邮,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线性恒流的有频闪,可考虑在LED端并接电容。

网友:
裸露金属结构的灯是达不到CE认证的,所以根本没法做高档出口,那自然是用原来的资源做一票算一票的凑合过,品质就越来越差。根本不值得买。

网友:
这个价位能有啥要求。。。这个方案也是成本和寿命取舍的。。。

非隔离金属外壳应该标明是工业标准,通电不得触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