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逆天了!拆一个TP-LINK主板翻新的山寨路由器AG1200-X

楼主(2024-11-05):
发帖还是要电脑,手机传图四个方向都有,脖子疼

正面,6根天线,看上去很虎人

背面

标签上写了高速无线路由器件

打开外壳

发现TP-LINK 的WR886主板

再看天线馈线 每个地方都焊了两根天线

再仔细一看,有些只是用锡粘上而已,根本没到焊的级别,不配用焊这个字

end

谢谢围观,欢迎打赏!

楼主:
没改,就换了个外壳

网友:
N手主板再利用

网友:
鸟大了,什么林都有

网友:
这翻新成本应该也很高才对啊,何必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网友:
天线也嫁接

网友:
见过充电器换壳翻新的,路由器换壳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翻新路由器?就和PDD上的翻新机顶盒一样。

网友:
这渣渣焊功,看着心里硌得慌!

网友:
山寨的做派,四个天线其中两假的。

网友A:
两个真的两个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真的两个假的

这是6个天线啊

网友:
最近论坛很慢,我的网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鬼,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的,这种不能算是一撇一捺了吧。

网友:
我最近上论坛也很慢,是移动的宽带。。

网友:
天线多不如发射芯片多,并联的天线效果其实与它的根数一般收发效果没多大区别,甚至会劣于每组的单天线

网友:
里面pcb真小

网友:
这已经是业界良心了,先不管电路有没有焊通,至少给你用了真天线,我朋友之前买的自带双天线的国产山寨机顶盒,拆开后两根天线全是空的,然后主板上直接焊了一个柔性PCB的天线悬在里面,有背胶但工人也没撕下来粘到壳上(哪怕是粘底壳上也行),只能说好在这玩意平时是固定场景,如果是那种摇摇晃晃的地方,估计早给晃断了

网友:
6根天线,应该信号好

网友:
路由器换壳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3天线爆改6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