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OBD驾图VST-M300汽车诊断盒子看有没有大神能改USB转CAN

楼主(2024-11-05):
拆解OBD驾图VST-M300汽车诊断盒子看有没有大神能改USB转CAN

网友A:
OBD诊断盒你带SIM卡我可以理解,就当你是为了网络通讯,可你带个GPS,是不是就有点过分?

网友:
这玩意为什么带卡和GPS呢

网友:
带手机卡是实现与手机APP网络远程操作,GPS是提供定位,显示车辆位置,叠加电子围栏功能。

网友:
改造有难度

网友:
有GPS和SIM卡槽,这个不单纯是诊断盒

网友:
和元征x3盒子功能一样,没网不能检测

网友:
这个改造难度比较大吧

网友:
GPS是提供定位,显示车辆位置

网友:
这玩意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D诊断盒你带SIM卡我可以理解,就当你是为了网络通讯,可你带个GPS,是不是就有点过分?
...

远程定位啊。

楼主:
网上查过资料,方案是对的,但是不会搞。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B:
它的usb口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usb口什么功能?

刷固件吧,路边捡了个电子狗,除了12V的细头DC座外,也是有一个额外的MINIUSB接口,网店拍照找类似款,详情里说了是用来更新路网数据和固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