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21V锂电池充电器,选哪个?

楼主(2024-11-05):
最近整了一套电动工具,配了三星21700电池,发现好像找不到靠谱的充电器。

前几天买了个做工用料很不错的,但实测是二段充,打算退了换下面这些三段充,不知道选哪个比较好。

网友:
锂电池无所谓几段, 随便充随用随充无所谓

网友A:
锂电需要三段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需要三段充吗?

这个我不是很懂,我电动车的48V20A原配三石就是三段充。

网友:
来看看有没有好的充电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变压器大点,充电应该快点,实际上小黄鱼上又个象鼻牌子的充电器,我买了,我觉得还行,你去看看。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锂电池经常用的到了寿命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那个,变压器大点,充电应该快点,实际上小黄鱼上又个象鼻牌子的充电器,我买了,我觉得还行,你去看 ...

前几天买的正是象鼻,测试是二段充,一开始50W充电慢慢升到60W,电池电压达到20.9V时候直接断电。

我pdd买的看评价有人说是三段充,闲鱼问卖家答复是二段充,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改了方案。

个人感觉三段充更科学。

网友:
充电器要看用料与做工,两个充电器看起来都差不多,宽松点利于散热

网友C:
锂电充恒压就可以了,电流降到一定值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充恒压就可以了,电流降到一定值转灯

我现在这个二段冲是一开始50W慢慢升到60W,充到20.9V直接断电。我感觉还是三段充更科学点,所以才想着换一个。

网友:
差不多,能用就行

网友:
用料与做工,两个充电器看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随便用,坏了换另一个

网友:
不是有保护板保护的吗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

楼主:
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
尽量用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