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换esim卡

楼主(2024-11-05):
同牌子的旧机坏了实名了,拆下esim卡换到新机上,上网一会被云控,解了云控esim卡实名自动注销了又要实名才能上网,白折腾了,早知道连25q一起搬就不用实名了

网友:
人家不都是把esim芯片改到SIM卡套里去的吗

网友A:
跟25q没关系。。。掉实名是因为物联锁IMEI。正确的做法是1去控2改串3搬卡。

网友:
现在搞什么都要实名了,不实名就搞不成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和设备绑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25q没关系。。。掉实名是因为物联锁IMEI。正确的做法是1去控2改串3搬卡。

串号不是在25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25q没关系。。。掉实名是因为物联锁IMEI。正确的做法是1去控2改串3搬卡。

串号在闪存里面啊,中兴微和ASR和8310都是在闪存里面

网友:
设备串号也要对应吧不然也要锁,最好去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