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机一个在吊顶上面捡的优利德钳流表UT201

楼主(2024-11-06):
在吊顶上面捡的,估计是有人忘了我以前也出现过工具随手一放,想不起来放哪了本来还以为是坏的,没反应,换电池也不行,后面拆开重装一下竟然好了

楼主:
拆开好像挺好的,看不出哪里坏了,我本来还以为图三那个是里面的断了才开不了机的呢,看它电池座舱有点生锈了,不过电池还有1.3V的电,我换新电池也没反应

楼主:
谁知道装回去不死心又重新试了下,莫名其妙好了。。不过这玩意不太会用,好像和万用表差不多,我打到直流电压档,咋显示40多毫安是什么鬼

网友:
运气真是不错

网友:
洗板、清洁、吹干,不定就好了。

网友:
那是不是在提示漏电

网友:
这表利用率不错

网友:
空载,同样显示毫伏的。

网友:
测量就变伏了。

网友:
电池漏液把弹簧给腐蚀了

网友:
吊顶上是容易丢东西

网友:
以前管单位的库房,一同事领取了一块优利德钳形表,型号是U-201。不长时间同事送回来了,说这块表不好使,我试了试也不好使,但库房里已经没货了,他想换块表无望,此表他也不要了。我拆开看了看也没发觉哪里坏了,就是感觉档位接触不好,测量时要来回动动档位才行。过了几年我想用此表测量电机的电流,但电流档位却失灵了,本想扔掉了,抱一丝希望拆开,发现钳表的档位开关下面还有个柱状的限位,原来是档位旋转开关限位安装错了,调整后此表正常了。

网友:
钳表测量电流前要清零的,有底数正常

网友:
“我打到直流电压档,咋显示40多毫安是什么鬼”是毫伏。这个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装回去不死心又重新试了下,莫名其妙好了。。不过这玩意不太会用,好像和万用表差不多,我打到直流电 ...

是40多毫伏吧?

网友:
毫伏,可能是感应电压

网友:
运气好好,哪都能捡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