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用TL494 DIY的太阳能MPPT方案怎么样?

楼主(2024-11-06):
想看看别人DIY的MPPT是怎么弄壳子和散热的,结果看到了这个UP主用TL494搞了一个MPPT,原理好像类似开关电源的稳压反馈,只不过它是通过调节输出让太阳能板的电压始终稳定在一个最佳工作状态的值,感觉很新颖,这方案可行吗?从原理上来讲有没有问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j421S7jf

楼主:
用的是这种1200W的升压模块改的,成本30多一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255509108255

网友A:
啥玩意,一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一点看不懂

建议你也搞个太阳能备用吧,欧盟已经敦促普通民众储备物资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4432837209325404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也搞个太阳能备用吧,欧盟已经敦促普通民众储备物资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443 ...

要开打了吗?

网友B:
楼主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产品?494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控制输出的波形发生器,如果是用于太阳能的运用,494和其他很多芯片都能实现输入不稳定而输出稳定的功能。我记得大家熟悉的TDA2030和1875是音频功放,但有人用来做稳压,同样用于稳压的LM317也有人用来做A类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也搞个太阳能备用吧,欧盟已经敦促普通民众储备物资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443 ...

我们国家人民生活安全最有保证,能跟欧盟相提并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国家人民生活安全最有保证,能跟欧盟相提并论

一抢而空的时候啥都买不到。。。这么快就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抢而空的时候啥都买不到。。。这么快就忘了?

哈哈,你这是造谣,社区领导把菜送我家门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产品?494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控制输出的波形发生器,如果是用于太阳能的运用,494和其 ...

它这个实现的是让输入稳定而输出不稳定,是不是很新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这个实现的是让输入稳定而输出不稳定,是不是很新颖?

目测应该是一个输入不稳的,输出应该是一个先恒流后期恒压的充电电路。输入不稳接收的应该是硅光电池的电力,输出是给蓄电池充电,先恒流后恒压。不知道我猜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应该是一个输入不稳的,输出应该是一个先恒流后期恒压的充电电路。输入不稳接收的应该是硅光电池的电 ...

太阳能发电板需要一个MPPT实现功率最大化,具体原理看这位坛友的解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楼主:
原理貌似跟这位网友说的一样:

网友C:
你买的蓝牙板和电感安装上去了没?等你实验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蓝牙板和电感安装上去了没?等你实验成功呢

成功了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D:
就是要稳定的输出电压给电瓶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要稳定的输出电压给电瓶充电吧?

不是,它这个是要稳定的输入电压,让太阳能板的电压稳定在一个设定值,而输出好像并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它这个是要稳定的输入电压,让太阳能板的电压稳定在一个设定值,而输出好像并不稳定 ...

不是吧?太阳能板是发电的,它怎么能稳定在一个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太阳能板是发电的,它怎么能稳定在一个电压值?

通过调节后面的电流来实现,电流大一些太阳能板的电压就会被拉低,而太阳能板好像有一个最佳工作电压,通过调节后面的电流来让太阳能板保持在这个最佳工作电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79274&pid=17152965&fr ...

我也想搞,能不能出一个帖子,详细教一下?上上个坛友发的贴子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