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过还活着的来吱一声

楼主(2024-11-06):
经常修这修那,拆东拆西的,难免会被电到,虽然说安全电压是36V,也不会主动去摸电门,但平时还是不慎被电到。
我220V交流顶多是被漏电或经过分压以后被电到过,麻麻的手马上就可以移开,直接摸火线没胆试。一般家里的供电线路要整修都是断电才弄的,谨慎一点好。
而经常被电到的情况就是直流电,一般是被电源上的滤波电容电到,有时会把手指上皮肤烧出洞来,真的很疼,要疼几天。
也有人说电是有味道的,用手只能感觉到疼和麻,但用舌头的话,刺激到哪部分是神经就会感到不同的味道,真的吗

网友:
这是我最近一次被电击后手指的显微镜局部照片,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实际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并伴有烤肉香味,不怎么疼。

网友:
老经验你就试验一下吧,反正你也是经常被电的,回头告诉我们结果就行了。

网友:
玩电子的基本是被高压电容电的多,想想当年拆相机的闪光电容 ,那滋味

网友:
那酸爽,点完后呼吸都是颤抖的,以为在做梦

网友:
1000V电鼠器,我都被电过全身嘛完

网友:
不慎被电到过

网友:
电过几次,真酸爽。

网友:
静电算么?

大概30年前,修过一个俄罗斯的大屁股,地带电。

网友:
哈哈,这些年几乎没被电过,小时候倒是有两次

网友:
我上次修车被72v的电瓶电过...全车正级....

网友:
我小时候有一次插电源插头不小心碰到手指感觉整个身体都会发麻幸好还是及时甩开了插头,不过长大后有一次维修风扇后测试也误碰到手指但是只有手指和手臂有些发麻而且感觉比小时候那次轻很多。

网友:
电过,都跳闸了

网友:
尼玛,修个电暖气被220电两回,酸爽

网友:
我被大电容电过

网友:
打火机电石突然弹下挺酸爽的

网友:
能发帖就证明还活着

网友:
被电容电过,直接精神了

网友:
早上才被车上的静电来了一下

网友:
初中时房子的墙壁开关翘板掉了,漏出铜片,脑子抽风用手指去按了,像被狠狠咬了一口,然后整个人平移出去了

网友:
被220V电晕倒过两回:一回是十岁左右私接电灯线,居然用了裸露线,真是无知者无畏,不小心摸着,所幸把插头拉掉了,晕了不晓得多久;一回大概二十岁了,家里那种铝合金外壳的电扇,调速器抽头没绝缘,线接触到外壳底座,光脚去移动电扇,当场晕倒,所幸把电扇搬倒了。瞬间无知觉,没其他感受。现在特怕高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