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利仁电饼铛下盖不加热

楼主(2024-11-06):
修利仁电饼铛下盖不加热,这个电饼铛下部分不加热,拆开看温度保险丝烧了240°的,手里没有提到的用铜丝短接不知道有什么危害

网友:
危害就是容易呯的一声……话说真的找不到一个保险吗?

网友:
赶紧换成温度保险

网友:
手里没有,可以去买,随便替换这个习惯可不好

网友:
看到背面的油就想帮忙先清理一下

网友:
有什么危害?
失去超温的保护。

网友:
我的也是保险丝坏了,马云家有,5个包邮只要3块钱。换上就行了

网友:
说明哪里有高温的啊?

网友:
这玩意坏了,还是更换个新的。

网友:
boom倒不会,可能会冒烟给你看,运气好还能看到焰火

网友:
危害就是没有超温保护了

网友:
更换保险再使用!要不太着火太危险了!!!
如人不走开,应急使用一会,可以用细铜钱暂时连接顶一下下!

网友A:
和我一样的异形螺丝刀出镜了,,34合一。。为了当初的公牛插板买的。。谢谢分享

网友:
厂家不是不知道节约成本,你还发帖说这个能不能取消,稍微想一下就不能发帖求助,除非临时用一次可以这样操作,超温保险丝是最后的防线,绝对不能失去。

网友:
以前直接端接了一个电饭煲的温度保险
结果就是连锅盖都化了

网友B:
请问一下内部的塑胶齿轮有何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内部的塑胶齿轮有何用处?

联动温控器调温的

网友:
还是换一个新的吧,直接铜丝伺候不保险

网友:
当时将就下过后还是买个保险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异形螺丝刀出镜了,,34合一。。为了当初的公牛插板买的。。谢谢分享 ...

这个螺丝刀便宜8元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