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北京现代名驭上的右前门闭锁器

楼主(2024-11-06):
拆一个北京现代名驭上的右前门闭锁器,家中老车北京现代名驭,可能车子年限长了,副驾驶的门一关就全车上锁,有一次钥匙还被锁在里面,还好家中有一个备用的钥匙,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上了论坛发现北京现代有这个通病,是车门里的闭锁器坏了,就在网上淘了个原厂的闭锁器,花掉58元,趁休息有空找了家汽修店给换了一下,工时费反花掉100元,今天有空将原来的闭锁器拆开看看是什么情况,先上原闭锁器

看了一下,都是卡扣的,好拆,拆开了,看了一通没弄懂

网友:
没完全彻底的拆开呀。

网友:
没找到问题根源啊

网友:
这东西全是机械触点和两个二极管,应该好修,拆散了测量触点接触情况,不通的砂纸打磨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这个结构简单,齿轮是好的,测测触点和二极管又没问题,没问题的话可能是电机旁边那个圆片(估计是PTC)坏了。

网友:
其实副驾的中控电机不用换,可以断开控制开关线就可以,断开后就不能在副驾控制四个门的锁闭,但主驾就正常使用。

网友:
想起了我的小f0,5年后每年坏一个(除了主驾)...

网友:
带齿轮的是不是个小电机?加电试试

网友:
车上的零件看着就做工就很到位

网友:
弹片弹力不足,导致接触不良,关门时振动导致信号断开,全车落锁

网友:
这个结构简单

网友:
盲猜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把所有接触点都打磨一下,当备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