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瑞虎8Pro信息通讯模块FLC-WNP225,内置ESIM卡

楼主(2024-11-06):
位于副驾手套箱上端

取下手套箱

通讯模块在右上方

接口端头

接口插座

电池仓吗?

微处理器

有SIM卡插座安装位

这个芯片应该是内置的ESIM卡

天线

插线端子

网友:
楼主是想说啥?用官方套餐与自己套餐相差不大,难道想用大流量?

网友A:
内置ESIM卡做什么用呢,远程诊断?还是提供WIFI?

网友:
x学习了,把ESIM卡拆了装个座子,插自己卡,需要破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ESIM卡做什么用呢,远程诊断?还是提供WIFI?

远程查看车辆状态和控制车辆

网友:
不知道谁有,瑞虎8Pauls的系统升级软件?21款的后面都一直没有升级过了!

网友B:
坐等老哥开修车铺,到时候我拿着金箍棒帮你看门和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老哥开修车铺,到时候我拿着金箍棒帮你看门和收钱

距修车还相差甚远,只是个人车辆出现一些小问题而尝试维修探索而已

网友:
那个卡号跟车子绑定的,没法自己换吧。
续费几块钱一个月倒也不贵

网友:
最喜欢瑞虎系列的空调过滤器的位置,就在手套箱的后面,自己更换很方便

网友C:
就是车厂远程收集数据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车厂远程收集数据用的

现在新厂都有配套的手机APP,能看到车门车窗开启状态、油耗、续航、报警、远程点火、热车等,这一切都建立在那个esim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