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干电池设备改造聚合物锂电池,请问怎么换算选择锂电池的电压?

楼主(2024-11-06):
原小家电设备为干电池供电,想平替为聚合物锂电池供电,请问怎么换算选择锂电池的电压?比如原来为3节干电池,换成锂电池4.2V可以吗,四节呢?

网友:
原来用三节干电池的,用一节锂聚正合适;原来4节的,用一节锂电池有的能工作,有的不能; 原来用二节的,可以串一个二极管,基本没问题

网友:
如果可以使用可充镍氢电池替代,尽量使用镍氢电池。

网友:
试过,如果是四节干电池的话找了个移动电源的模块,然后用输出的5v就行。平均一颗电池按1.25v算

网友:
用镍氢或是铁锂的

网友:
三节妥妥的可以用锂电直接替
说个好玩的,兄弟标签机内置的9v电池,其实就是6颗电池串联,直接把两节18350的电池装到18650的电池盒里,把线一接,非常完美。

网友:
这个看设备,我的剃须刀以前两节镍氢,后来使用时间不行了,直接换成了一节锂电池,工作起来刚刚的,更有力了

网友:
三节就直接用一节替代挺好的我一直给玩具这么用,两节的我是用铁锂电池一节用的。四节的还没用来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