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改了个台式机电源,联想转戴尔,14针转8针。

楼主(2024-11-06):
原贴一个戴尔的台式机电源,8针的,自己没技术没修好~
原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923-1-1.html
故障就是灰色无电压,无法启动主板。
手头刚好有个联想14针的,看看也差不多,颜色也对得上,虽然功率只有180W .
反正是办公用用,不带什么大的耗电件,改改来用一下。
思路如下:
1、各个颜色对照一下,在联想原线上刮开线皮;剪断戴尔8针的,分别对应相同颜色电压的接上。
2、联想紫色原是5V的。戴尔紫色是12V的。中间用个DC-DC升压模块,将5V 升至12V.注意升压模块耐流2A 以上的。看电源的铭牌,紫色线是2A 耐流的。
3、注意事项:各线连接处加焊紧密连接,确保过流过压。我没有退针器,原联想电源插头就没拆,第二个也还可以继续用于测试联想14针主板。
(电源质量做工还好)
PS:品牌机都喜欢推陈出新。电源接口都不一致了,手头只有标准的台式机电源,搞得没有适合的配件换上去检修就得想土办法解决。其实就是有计划搞消费者的口袋。

网友A:
既然你知道原针脚定义,为什么不把线直接焊接到电源里面呢?

网友:
十几年前我一朋友在单位忘记关阀门,水淹了8 台联想电脑主机,基本都是用此法东拼西凑修好的。好像是2009年。

网友:
电脑硬件设备就像收割韭菜一样,换一种就得淘汰一批电脑。

网友:
品牌电源好的可回收利用

网友B:
你试试能用多久
据说这样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因为紫色那一路设计容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知道原针脚定义,为什么不把线直接焊接到电源里面呢?

因为线比较短呀,不想拆原来的,这样还可以用来测联想14针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能用多久
据说这样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因为紫色那一路设计容量不够

好像是要担心一下这个。我也提醒注意了一下,紫色那条要2A 以上。所以DC-DC升压那里,也要搞好一点的升压板。试了能点亮。至于能用长久,主要用来测试。没想当主力电脑用。

网友:
比以前的电源小了点,功率不够坏的快

网友:
果然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