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6700xt显卡卡VGA!隔三岔五就亮一次白灯

楼主(2024-11-06):
我的显卡隔三岔五就亮一次白灯,然后要拔掉dp线然后重新插或者扣下bios电池就好了,用的时候也正常使用,打游戏烤机都没有任何问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老主板h610m-A没什么问题,自从换了新主板b760-a吹雪后就出现这种问题,显卡是6700xt。请问这种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说明书这个白灯是啥意思...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这个白灯是啥意思...

白灯就是卡VGA,显卡自检没过应该是

网友B:
接hdmi亮机,然后把bios里面的cms改为开启,再接dp线。ps:接dp线需要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不然虽然能进系统但是vga白灯会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hdmi亮机,然后把bios里面的cms改为开启,再接dp线。ps:接dp线需要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不然虽然能进 ...

好的大佬我试一试,不过现在又能开机了,也是正常使用,我改下看看用几天稳定不有点玄学

网友C:
8pin是否松、坏,有些隐蔽烧黑,不拔出来手电筒照是看不出的,有些卡如果8pin松了在8pin附近有红灯

另外也有可能是主板PCIE附近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8pin是否松、坏,有些隐蔽烧黑,不拔出来手电筒照是看不出的,有些卡如果8pin松了在8pin附近有红灯

另外也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金手指是否有氧化痕迹,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再试试

网友D:
重新买一个吧,这个50包邮给我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买一个吧,这个50包邮给我 吧

没问题奥

网友E:
不要跟我抢,我出5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跟我抢,我出51

哄抬物价,属于扰乱经营秩序,要进局子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网友F:
应该是自检没通过,什么dp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自检没通过,什么dp线?

我用的是飞利浦的屏幕,自带的DP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