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机一个有些年份的跑步收音机

楼主(2024-11-06):
一个有些年份带有计步器的收音机,里面电池仓因纽扣电池漏液有轻微腐蚀。
手头没有AG10的纽扣电池(LR1130),没有办法试机,内部的电路板还好,没有发现有明显腐蚀。

补充内容 (2024-11-11 10:22):
放上LR54和LR44纽扣电池后,可以正常使用,听听广播声音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收音机挺小巧,看着不 错

网友:
看着不错,现在好像用不到了

网友:
挺精致的收音机,看着不错

网友:
薅几个不要钱的电池试试机。最近签到红包蛮大的。

网友:
都是1.5V的,用干电池接上试机就行了

网友A:
还有显示屏那么高级。当年没显示屏的10元。

网友:
简单的自动搜台。

网友:
以前也有个差不多的
小巧的很
10个大洋

网友:
现在收音机真简单

网友:
单芯片调频收音机,性能麻麻地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芯片 就是TDA9088的仿品,下为51电子 的套件,链接:http://www.51dz.com/0/s---2319--.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显示屏那么高级。当年没显示屏的10元。

没有10块的吧

网友:
外接电源看看是好还是坏?

网友:
图片大点就好了

网友:
斑马纸不耐用,升级成金属排线更好。可以买FM发信号模块,需要耳机线当天线,在计算机上播放本地音频,没广告。

网友:
7088  当年吹上天的芯片

网友:
设计思路好事蛮不错的。

楼主:
淘宝买了纽扣电池,装上纽扣电池设备正常启动,调了个台试了下,声音还是蛮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