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灯头取电小设备

楼主(2024-11-06):
屋子里比较暗,想在多余的吊灯里取一下电做一个高亮的照明,并且偶尔还作为其他设备的电源,于是动手做一个灯头取电的小装置。主要材料有:报废的美的LED灯头一个,50管盖帽和50管一下段,螺丝钉3颗,电线两根,小插板一个。下面是成品:

把灯头顶部圆形电极顶出来,焊接上火线,然后压回去:

零线是把散热孔扩大一点,然后穿到外面与灯头金属螺纹焊接在一起:

类似的灯头取电装置,拼夕夕也有,但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它的细节,让我不满意,尤其是金属螺口部分。LED灯自身的螺口是铝材,强度比较高,不生锈,而且感觉更规整,所以还是自己做吧,出线可以是整根,拼夕夕的还要再接一次线。

楼主:
这是拼夕夕在售的另外一种灯头取电器,自带一段出线,但是还是需要自己接。

网友A:
你小时候用过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小时候用过这种吗?

用过,拼夕夕现在也有得卖,但是质量不好。它那个开关是控制插孔的,不是控制灯的。我希望我站在地上也能轻松操作插板和灯,它这个只能装进灯罩里,太高了,不合适。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才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但是很多灯线只有1.5平方线。用不了大功率

网友B: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分火灯头的开关是控制灯的啊。。。。。。

网友C:
这样在灯泡处取电不安全,况且也不美观,最还不 能接大电流的电器,好还是在墙上装一个插座安全些!!!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缺什么做什么,注意零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分火灯头的开关是控制灯的啊。。。。。。

我仔细看了它的详情页,的确是控制插孔的,我也比较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缺什么做什么,注意零火线。

这个的确得注意,确保不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在灯泡处取电不安全,况且也不美观,最还不 能接大电流的电器,好还是在墙上装一个插座安全些!!! ...

墙壁有,我这个只是接充电器,再加一个大约20瓦以内的灯,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做的不错,堪比产品了。

网友:
几十年前也有这种灯头带插和开关的,不过那时是卡口的天下

楼主:
完全做好了:

网友E:
应该再加一个灯口晚上也能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再加一个灯口晚上也能用灯

没必要,把另外两个瓦数弄大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小时候用过这种吗?

看来是我搞错了,你图片上这种的开关就是控制灯泡的。我下单了三个,准备改一下。

网友:
不错,别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