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9807A+的主控VC8129L-1的资料哪位有

楼主(2024-11-06):
哪位有VC9807A+的主控VC8129L-1的资料啊?欧姆档除了20M和200M档以外都是空载90多欧,
异常的三极管和电阻都换了,没主控的资料还真难查。

网友:
参考弘康的方案修

网友:
换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楼主:
多谢大佬们 看着右下角的一堆电阻也怪眼熟的

网友:
楼上两位大佬都回复过了,我来发表点浅显的看法啊,如果保护三极管Q3Q4都换过了或者完全拆掉,还是有不行的话,大概率是芯片的电阻口出问题。这个0660系列芯片会出现大部分档位正常,但是某个档位有问题的情况。

网友:
也有可能是24C02的数据丢失了,坛里有这个的校准程序,先备份核对看看,异常重写就好了

网友:
eeprom数据掉了不是这个现象,需要进一步检测。。。

网友:
芯片8129不如7129好用。不知那位大神有这机子图纸。同求中。

网友:
0660芯片。。。。换了个马甲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上传一张自己排版的DTM0660的芯片引脚图,原图的字小如苍蝇腿,成心不给人看。
现在放大了看,一目了然。

楼主:
电阻档 除MΩ外,是R35 R36 R6 R18各档,上面有1V电压(对AGND=COM),下面连成一块,再走待测电阻。空载的话=无穷大,这一坨对COM的电压也应该是1V。有实际电阻后才会吧这个电压拉低。结果对COM的阻值是129Ω,脱了转盘也是这值。再测跟其它针脚的阻值都是几MΩ。说明确实是主控烧了。

再测测DCV 20V档,结果线性还挺好。那就不换芯了,只测电压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档 除MΩ外,是R35 R36 R6 R18各档,上面有1V电压(对AGND=COM),下面连成一块,再走待测电阻。空载 ...

这一款还不如老款的9807,太容易坏了,稍微不注意就烧主控的。

网友:
你这个129欧测得是哪里?红黑表笔端电阻应该没这么小,是芯片连PTC那根网络对com的电阻吗?Q3Q4拆了?如果芯片这个pin内部击穿了,M档也不会正常。
纠正下:M档的激励电压是通过2M*5个,输出来的,与P39RLU输出的通路不一样,这样有可能200K以下不正常,200K以上档位正常。。。

网友:
Q3拆了,再测Q3发射极焊盘对Com电阻,如为129欧,芯片内部就坏了。。

网友:
没有这块表,所以没看懂具体分析过程,不过加电后在电阻档,此时再测引脚电阻似乎不妥。我觉得14楼朋友是要你断电后的测试

楼主:
去掉屏 转盘 供电的裸板测的。现Q3 Q4拆掉,再测依旧129.5欧姆。Q3 Q4是新换的 原来只有30多mV。估计就是因为它俩烧穿 导致电流太大 烧了内芯。

原Q4连的100Ω 变成了几M,已换。

楼主:
再来三张图。
R35 R36 R6 R18 顶端对COM阻值都是本身阻值+129,没问题。C3顶端对COM阻值是OL,也是对的。

这5个只有C3下面有一个通孔到背板。

通孔在背面引向了两个点,往下走的是转盘最右侧的一条,跟左面的将近一个整圆的阻值也是129Ω,一查其三个通孔都是连到背面的大铜皮,连到芯的AGND,不连COM桶。

往上走的一个点就是2M R34字上面的通孔了。

再没别的出路,芯针脚底下也是干净的,只可能是芯内部的问题。不知为何测电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三张图。
R35 R36 R6 R18 顶端对COM阻值都是本身阻值+129,没问题。C3顶端对COM阻值是OL,也是对的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845-1-1.html,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帖子,当时dayibalang大佬帮忙诊断的,各种排查。症状就是只有电阻档有问题,其他档位都能正常测量,最后发现是芯片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这个芯片我还遇到过,其他档位正常,只有电容档出问题的。还遇到过档位错乱的,未错乱的档位测量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来三张图。
R35 R36 R6 R18 顶端对COM阻值都是本身阻值+129,没问题。C3顶端对COM阻值是OL,也是对的 ...

此图右边是直流档的位置,测那里没意义。板断电,带电测电阻不可能得到结果,断电在Q3Q4不漏电的情况下,如果那个烧了的100电阻靠芯片侧对com还是129,芯片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右边是直流档的位置,测那里没意义。板断电,带电测电阻不可能得到结果,断电在Q3Q4不漏电的情况下, ...

是#38 RLU脚对COM是129,图里R54字上面的小圈。其他针脚都是几M以上。
99%的概率是芯烧了,但又没完全烧。等有空买芯片换吧。

话说前两天刚铲了个7106的牛屎,拆完后电压还是同样的异常,白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