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用蓝牙鼠标右键有用吗

楼主(2024-11-06):
请问安卓手机使用蓝牙鼠标右键没有任何反应是鼠标有问题吗?我的台式电脑没有蓝牙想测试一个蓝牙鼠标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在安卓系统中按鼠标右键一般是“返回”。

网友B:
不一定有问题,有的安卓系统右键是返回,有的点击没效果,问为啥没反应,答,前期用户投诉过多,误触右键就返回退出,叫取消,然后就取消了右键的功能。
好像有APP能检测到按键,你可以试试Key Mapper(键映射器),按“+”号,然后按“记录触发器”,按一下鼠标左键,看看是否有记录,若有,证明能记录鼠标按键动作,然后再试右键有没有反应。若也有,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APP给右键自定义功能了。

网友C:
我试过了,右键没反应。。。

网友D:
不一定的,小米的右键是返回,华为的右键没反应,其他的没测试过

网友:
蓝牙的没试过。有线的试过,不会弹出菜单的。

网友:
安卓系统的菜单大部分是长按弹出的,左键长按图标

网友:
电视盒子试了下 没用

网友:
手机那末小,在安装个鼠标有点累赘

网友E:
功能比较少,右键图标无反应,右击桌面空白处弹出菜单,与长按的效果一样。

网友:
学习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F:
好家伙,工程师费劲巴拉的发明了触控,把软件游戏做成时候手指操作,这妥妥的历史车轮倒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能比较少,右键图标无反应,右击桌面空白处弹出菜单,与长按的效果一样。

...

浏览器里测试呢???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网友:
原生功能是返回,其他功能厂家可以加,有桌面模式的手机应该会加右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安卓系统中按鼠标右键一般是“返回”。

我测试的蓝牙鼠标在安卓手机上右键怎么按都没有任何反应,左键和滚轮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问题,有的安卓系统右键是返回,有的点击没效果,问为啥没反应,答,前期用户投诉过多,误触右键就 ...

原来是这样呀,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家伙,工程师费劲巴拉的发明了触控,把软件游戏做成时候手指操作,这妥妥的历史车轮倒退啊 ...

我感觉手机的触控还是比较可靠的,以前功能机的实体按键使用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比较少,右键图标无反应,右击桌面空白处弹出菜单,与长按的效果一样。

...

我测试的蓝牙鼠标在安卓手机上右键怎么按都没有任何反应,左键和滚轮可以正常使用,换一部新的手机又连接不上蓝牙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右键没反应。。。

这么说估计我的蓝牙鼠标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的,小米的右键是返回,华为的右键没反应,其他的没测试过

我测试的就是华为的旧手机另一部新手机还连接不上蓝牙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