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不通电的东芝电饭煲,看着像假的

楼主(2024-11-06):
通电不开机,于是拆吧

电路板看着简单也没啥芯片

不知啥管子

测量一根线不通,拆开是两个保险坏了,有个疑问为啥用两个温度保险,改用一个行不行?

网友:
够老了10年到现在14年了

网友A:
一,两个温控保险,是可以只用一个保险的,应急情况下,直接也行。第二,看这个电路板,做工简洁,一般般,不大像是小日子的产品,像是美的之类的电饭煲电路。小日子的电路板复杂些。

网友:
修一下嘛,这种非常简单,看着像真的,中国代工

网友B:
还有一个保险也够用了,跳过坏的。如果用烙铁,得用湿的纸巾保住保险引脚附近隔离温度

网友C:
串两个估计是为了更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个温控保险,是可以只用一个保险的,应急情况下,直接也行。第二,看这个电路板,做工简洁,一般般,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保险也够用了,跳过坏的。如果用烙铁,得用湿的纸巾保住保险引脚附近隔离温度 ...

行 一会找下看看有没有172°的 另一个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两个估计是为了更保险吧

会不会是有一个起到保温作用

网友:
年多了,供电还是变压器供电的,双温度保险,少见。

网友:
应该是贴牌产品,日本货不会有中文在上面

网友:
应该是正品,现在都是国内代工的

网友:
绝对是真的

网友:
看着像贴牌的日活,纯原装的话做工应该比这个要好

网友D:
这个是温度保险,上面标有电流和温度,温度过高会烧断,两个是双重保险。万一继电器粘连就可以保护,要不然像以前的电炒锅一样会发生火灾。

网友:
大概率贴牌

网友:
看这个电路板和原件,应该99.9999999999999999%是假的,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温度保险,上面标有电流和温度,温度过高会烧断,两个是双重保险。万一继电器粘连就可以保护,要不然 ...

哦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另一个是自恢复温控保险,起到保温作用呢

网友:
好好清理一下,不管真假能用就行

网友:
两个保险应该温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