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助 大众车机 家用CAN总线解码器

楼主(2024-11-06):
求这款 改家用的 解码器  或制作教程

网友:
又不是什么大屏幕车机,没必要折腾,拆件省心!

网友:
配件比机器贵,丰田的30左右有的是

楼主:
情怀无价,折腾有理

网友:
流氓密码  还要花钱破解 不如拆掉存贮器 应该可以破掉

网友(2024-12-24):
这个车机直接拆掉密码芯片(好像是24c64)就行了,半小时还是一小时关机也可以调,按住rnd+1到6可以进入不同的设置界面,具体自己摸索吧,我是摸够了,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