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修汽车ALT发电机高价保险丝

楼主(2024-11-06):
开了13年的车,某天被老婆开趴路上了,告知开着开着突然仪表盘报错,方向变重,后来熄火趴路上了,还好熄火还有刹车助力的缓冲时间,后检查电瓶无电了,怀疑应该发电机故障无法充电了,测量磷酸铁锂电池只有6v左右电压了。心里哇哇凉。用第二辆车搭线充电20分钟,电压恢复到13v左右,开回家拆发电机,发现发电机碳刷和铜套磨损严重。查了下更换铜套比较麻烦要拉出转子。直接在淘宝下了一个拆车发电机,今天装车后发现,无法点火。心里又是哇哇凉,想到当时拆发电机忘记拆电瓶正极,扳手拆发电机B组搭铁了,火花闪过,当时一阵慌,但看车内仪表盘灯都正常,心里还绕幸应该没事。好吧,自己的挖的坑自己填。
废了好大劲拆下ALT发电机大保险,一查x宝吓一跳,拆机120+。某东汽配店全新250+。我去这保险也没啥科技含量啊。拆解如下
目前想法是1.买80A保险铅丝,双并焊接回去,原150A保险。2.买汽车保险片150A 焊接塔桥。大家认为哪个方案比较靠谱

ALT保险

打开盖子,看到烧断的地方了

拆出整片保险片

网上价格

楼主:
谁知道汽车保险丝材料是什么,断裂处是否还可以用锡焊接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汽车保险丝材料是什么,断裂处是否还可以用锡焊接回去?

铜条 我们修都是焊回去

网友:
保险片拧螺丝吧,焊锡估计不行,一打火估计就烧断了

网友A:
采购这种保险丝座和150A的大号叉栓式汽车保险丝片,再做2根连接线

把保险丝座外置就行了,都是螺栓螺母冷接不怕热化

网友:
买个拆机的吧,这个涉及安全,就别省了

网友B:
哈哈,由于保险丝质量问题引起的烧蚀,很少会发生,多数情况都是用电器绝缘损坏或者过载发热造成线圈电流增大引起,换保险丝,只是解决临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由于保险丝质量问题引起的烧蚀,很少会发生,多数情况都是用电器绝缘损坏或者过载发热造成线圈电流增 ...

我自己正极搭铁引起的保险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购这种保险丝座和150A的大号叉栓式汽车保险丝片,再做2根连接线

把保险丝座外置就行了,都是螺栓螺母 ...

方案不错,但是我的保险盒内部空间有限,要过150A连接线也比较麻烦

网友C:
大电流的保险丝要原装的

网友D:
淘宝购买4平方硅胶线或者家用4-6平阻燃线压接两头端子,在分两段链接购买的anl保险片,另外端子两边链接熔断座两端螺丝上

如果有点焊机更简单,家用1~1.5平两端点焊在熔断处

网友:
加装保险丝座子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购买4平方硅胶线或者家用4-6平阻燃线压接两头端子,在分两段链接购买的anl保险片,另外端子两边链接熔断 ...

谢谢分享,辛苦了。 电焊机有,但是焊点不控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的保险丝要原装的

原装太贵 ,配套厂都要250+全新,拆件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太贵 ,配套厂都要250+全新,拆件120+

那选拆车件也是好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辛苦了。 电焊机有,但是焊点不控电流大小。

别被思想爬坡,有电池也行,用铜导线短时间碰焊到一起也可以,电焊机也可以这么操作,就是要胆大,别被火花吓到

网友:
拆车件搞起来。半路趴窝叫一次救援就值回这个原件钱。

网友:
这钱就别省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贵的保险丝,黄金做的吗?

网友:
这么贵,那从新接一个外挂保险盒完美解决。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