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 电波机芯 内部电池坏了

楼主(2024-11-06):
请教,怎么处理,电波钟机芯不走了,拆开一看,内部电子爆开了,网上没见有卖的

网友:
跳线引出来换同电压的

网友: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电池

网友:
这是超级拉法电容,网上大把多,换一个相近容量的就行

网友:
这好像是一个3V的电池,在论坛搜索,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这个电池是给里面 的时钟记忆时间的,和走不走没啥关系吧?

网友:
这应该只是换电池不停走用的,没什么用,毕竟都是不走了才会换电池

网友A:
里面还有电池啊,第一次见过

网友:
电波钟,,刚拆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有电池啊,第一次见过

是啊,不走时,内部电池爆了

网友:
这电池真是暴脾气,能把自己气炸了。

网友(2025-06-09):
有人说是1130,直接去掉也能,在窗口按接收强制收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