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式弹簧顶压插片插座,如果不同时插是不是比现在的新款夹片式的更好?

楼主(2024-11-06):
最近想接一个插座给车充电,因为会经常插拔,且功率较大,就想着找插片接触面积大,弹性好的插座。

浏览到一些上世纪90年代老样式的插座,弹簧的,多孔用一条整体插片。

缺点我也查了查,和目前新款比,

一是不能同时插多个孔,整体插片位移后接触不好。

二是插片只有单面接触插头。

如果我只用一个插孔,接触面积虽然是单面,但应该面积也还可以,毕竟可以做成竖直面,靠弹簧把整面都压贴上,应该是还可以,这样16A孔长期用3300瓦左右(15A),每次持续3小时,问题不大吧。

如图的两款插座,基本一样,再请教下,哪款好一点?还是说这种老款不如新款靠铜片自身弹力夹紧的?不如直接用一个现在的家装用的16A三孔86面板插座?

楼主:
第二款,两孔位多一个插片,是双插片,对我没啥用,我主要用三孔。

塑料壳不同,但铜片基本一样厚吧,哪款好点,兄弟们指指路。还是都不行,不如现在的家装86盒插座

网友:
这插排质量不错,两个三插,三个两插,同时插三个插头没问题。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插单个也只有一面接触啊

网友:
多花点钱买刘杰构插座

网友:
如果位置固定,建议直接上空开,放弃插板,免得经常插拔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老式的使用弹簧是因为老式插头厚度不标准,还一般不使用磷青铜,只采用黄铜。。。这样需要在大容错范围内提供下压力。。。
岛国插座一般都采用黄铜,一样接触不错,能过15A电流。。。
图片中的插座,接触片根本不需要提供弹性,还采用磷青铜,毫无科学性可言。。。

所以我个人认为,正规所有插孔都是扁插孔,的夹持设计磷青铜甚至厚黄铜插座接触片。配合厚度精确的优质插头,过10A轻轻松松。
就算你用的铜太薄了,没办法提供加持力,那也不是加弹簧,而是加夹子(参考推夹器),铜皮外面加金属夹子。。。

网友:
我喜欢买这种圆形插孔的,因为几种电器都是圆柱形插头

网友:
用了弹簧的插座都相对稳定的.

网友:
就一个插座,买个好点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应该接触面积也还可以

网友:
这插排质量不错,用料足。够用。

网友:
这两个质量都还不错

网友A:
选第一款,要是铝铁镀铜当我没说

网友:
你这还不算真正的老式插座,只能说是老款新做,真正的老款里面应该有那种石头样的东西做绝缘体的,这种插座手里掂起来分量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一款,要是铝铁镀铜当我没说

都描述的纯铜。第一款是铜片颜色更亮?我是觉得第二款的塑料壳更顺眼,第一款的整面有标识工程`微波炉 大功率总之类的,感觉有点土,可能那个年代工程款加微波炉用是高大上的加成描述把,199x年的。另外老式插座一般不会用青磷铜吧,两个插片都还挺亮的

网友:
尽量别同时插满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款,两孔位多一个插片,是双插片,对我没啥用,我主要用三孔。

塑料壳不同,但铜片基本一样厚吧,哪款 ...

有led 说明不是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