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城2000W电暖器;说不出风了。难得电机线圈断点这么明显~

楼主(2024-11-06):
专挑我会的坏,还好。应该是铜线,焊接上还行。
天冷了,很高兴。
线圈没有高温的样子,外圈表面腐蚀断线了,也不像烧损。
摇头高低1000/2000W,能用了。

网友:
什么原因坏的呢

网友:
还好能焊接,若是铝线的只能废了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包在线圈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一般浙江,广东的小电器就别指望有什么好材料

网友:
铜包铝可能

网友:
看电机铁心锈的,肯定是腐蚀断的,湿度大

网友:
还是质量问题,这种类型的暖风机也没出来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应该是包在线圈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

看图,引出我头断线了。

网友:
鸡肋了,修好了用着也不踏实

网友:
一般不会这样坏的,少见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进液腐蚀造成的

网友:
修好再战5年

网友:
这个地方段

网友:
做工不咋地

网友:
只是外圈表面断线了,运气不错。

网友:
竟然是罩极电机,这个比电容电机好修多了

网友:
看着像受潮腐蚀了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的,声音挺大的,有空调就很少用了
拆开不顺便给轴承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