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达祥之光 LED20W灯泡

楼主(2024-11-06):
外观,牌子,参数。

拆开,10个灯珠,2个电阻,2个电容,一个电感。

铝基板,铝塑外壳,散热硅脂也没有的。

烧坏的灯珠。

被磨字的IC,应该是整流在IC里。

谢谢欣赏。

网友:
换掉坏的应该还能亮,如果没有就是废品

网友:
有20瓦吗,哈哈

网友:
严重缩水,可能就几瓦的样子!

楼主:
白底黑字,我有看错、、、、鸟?

网友:
2835灯珠?0.5W? 10个= 5W?
没怎么见过2W的2835

网友:
猴哥没看错,虚标十个灯珠没有20w。

网友:
散热没做好的都是垃圾

网友:
这绝对的是虚标,顶多5w

网友:
我觉得10W都够呛

网友:
10个灯珠,虚标了还好点,如果没虚标的话寿命堪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5‌灯珠?0.5W? 10个= 5W?
没怎么见过2W的2835‌

看尺寸就知道不是2835,28和35相差0.7毫米,这个长宽比相差太多,上面印着是2B5C表示2并5串

网友:
把灯珠短接继续使用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10颗6v1W的2835贴片,点亮后估计在6W左右。

网友:
看样子估计实际在5w-8w最多了

网友:
10个珠能有20W??

网友:
也就五六瓦的样子

网友:
这种杂牌直接功率插座教店家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