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调感车用收音机HS-T0204

楼主(2024-11-06):
  前段时间逛回收站,看见零件齐全,又是调感式,就买回来收藏,反正不贵。
接线试机,正常使用。

标签纸被撕掉了

在主板上看见车机型号、生产时间,猜测航盛生产的

TA7640非常多见

CD7343

tda2004

拆掉底板

显示芯片

拆掉前面板

中波晚上能收3个台

AUX声音不错,温暖

面板有些刮花,美中不足。收音调频好几个台,声音清晰,信号强,以后有空又可以听听。

网友:
单收音机,不带放音机,调幅,调频两波段。

网友A:
没看到磁棒,AM不接天线能收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磁棒,AM不接天线能收到台?

铁壳子内置磁棒不管用。

网友:
这车机功能比较单一啊

网友:
以前在隔壁论坛那也收了几台带放磁带的调感机,试一下机后就落灰了

网友:
调感的数显收音机,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看到很多老的元器件!

网友:
调感,还是数显,不常见

网友:
用过这款老车机

网友:
前几年小货车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除了成色差点,没毛病。

网友:
声音清晰,信号强

网友:
2009年的产品。

网友:
老式的收音机,不错,做工很好,接两个喇叭听听,怀旧,接12V可以用一个12V/5A的电源,赞一个。

网友:
椐说机械调台可靠。

网友:
这个估计要20年前的东西了吧

网友:
专门的收音机

网友:
老货做工不错了,货车上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