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暖气阀门无果

楼主(2024-11-06):
供暖打压试水,发现一个阀门扭子团团转,就是管不了水,拆下来修一下,

看阀门两端,阀球卡死了,转柄随便转,阀球丝毫不动

这个阀门始终渗水这次拆开才发现原来是连接挂墙暖气片的管子短了5毫米多,装修工就糊弄连着,因为2道密封圈只有一圈管用,所以老是渗水(***)。
渗水锈蚀多年,导致阀门很难拆开,搬出恁多工具都不行,最后是套筒+350扳手才拆开

阀球被锈渍包裹,球上的转动切口已经破损,阀柄拨片也掉了边角,失去联动能力,看来希望修复成了泡影

最后瞻仰一下修理成果吧

网友:
直接换成PPR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网友:
那个圆球如果是不锈钢的会不会就没事了。

网友:
这类的东西还得用铜含量高点的

网友:
真牛能把不球芯拆出来

网友:
中间球芯已锈蚀严重,只能换新了。

网友:
拆过一个没拆开,以为阀球是铸造进去

网友:
这是纯铜的吗

网友:
这玩意使用很方便,但就是不经用,装上没多长时间就会锈死。

网友:
这么小的阀门,暖气能热?

网友:
厉害了,你这是真的在修阀门,不是换阀门

网友:
工具不错,阀门坏了修就是耽误时间

网友:
一分价钱一份,这个别买便宜货,换一次不够工钱

网友:
这种小阀门不值得折腾,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能拆成这样真厉害。

网友:
中间球芯已锈蚀严重

网友:
这种球阀的质量很差

网友:
特别是暖气的阀门,修不如自己动手换一个新的。要是闲得没事才可能拆修哈。再说你这个阀门居然不是全铜的,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