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电压0-100V,电流0-10A

楼主(2024-11-06):
电瓶车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电压0-100V,电流0-10A

网友A:
高手,就是不知道稳定吗

网友B:
挺不错的就是表头小了点,好像有数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不知道稳定吗

很稳定,调节很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的就是表头小了点,好像有数控的

如果用来当维修电源用,外壳可以换成金属的,表头可以换成彩屏的,还可以加T123电烙铁,全协议充电口,都可以扩展

网友:
讲述的很详细,关键的滤波电容耐压要提高。

网友:
你这充电器原机充电电流就挺大的吧,我家里好多充电器,好像充电电流才2、3A

网友:
金属外壳,这电源看着都扎实。楼主是如何做到表头和外壳外表面持平的,费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讲述的很详细

网友:
l两图好像不是一块板子  ?

网友:
原来是锂电8A的吗

网友:
限流电阻短接理解不了什么作用,前面二极管输入都断开了,短不短接有啥区别

网友:
控制模块哪来的

网友:
挺实用的,感谢分享!

网友:
开关管限流采样居然用到了3Ω这么大,如果不是图上标错了,那电源功率应该不大的。
这个方案的电源改的可调在低电压小功率输出时是极易打嗝的。

网友:
,m0s管用的是什么型的

网友:
原来是外接板子改的,充电器直接就可以改,外接板子成本增加了,还多一块板子

另外你这100v10a,1000w,有点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