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分O型密封圈,材质有 硅胶、四氟、丁腈 ,这几种材质各有何区别?

楼主(2024-11-0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4分O型密封圈,材质有  硅胶、四氟、丁腈 ,这几种材质各有何区别?各用在什么地方?

4分波纹管用于  家庭 燃气热水器 的热水供水管,冷水供水管; 电热水器 的热水供水管,冷水供水管;天然气的气路管

我在买  4分内外丝直接时, 问卖家,4分内外丝,的部分有台阶吗?我打算 用4分O形圈,
卖家说,一般的4分内外丝,都是用  丝牙缠生料带  来密封
必须要买  4分内外丝活接管,活接管这端是4分内丝,使用4分O形圈密封。

但4分O型密封圈,商品介绍中   材质有  硅胶、四氟、丁腈 ,这几种材质,  我就不知道  这几种材质各有何区别?各用在什么地方?
想请问各位老师,在天然气的气路管,热水器 的热水供水管,这里应选择   何种材质的4分O型密封圈?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1、丁腈橡胶耐热性差,但具有良好的耐低温性能,最低玻璃化温度可达-55度。氟橡胶耐热性能优良,可在200℃长期使用。硅胶耐热性能好,可在 - 60 ~ 250℃长期使用。

2、丁腈橡胶耐化学稳定性好,加工性能良好。氟橡胶耐腐蚀性能优越。硅胶因含有极性AN基团,AN含量越高耐油越好。

3、丁腈橡胶虽然具有优良的物理机械性和加工性能。氟橡胶气透性低,但气体融解度较大。硅胶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和抗压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丁腈橡胶耐热性差,但具有良好的耐低温性能,最低玻璃化温度可达-55度。氟橡胶耐热性能优良,可在200℃ ...

看这说法,只有选择硅胶垫圈各方面兼顾啊

网友:
四氟 耐油耐磨耐酸碱

橡胶,工业用,通用品

硅胶价格会贵一点,无毒无味,食品医疗领域多一点

网友:
家用的都是随便拿个合适大小的装上去。

网友:
硅胶是最适合的了,黑色的时间久了发脆但是气密性比硅胶的好,四氟的偏硬适合不动的地方,硅胶能稍微动动还不会老化发脆

网友:
家用首选硅橡胶或者生料带。

网友:
硅胶的是不是更好?

网友(2025-03-18):
花了2元钱买了4分、6分、1寸硅胶垫各10个,留着备用的

网友:
从健康角度看,是不是硅胶的最健康?

网友:
燃气管建议使用丁晴材质,冷热水管建议使用硅胶材质。

网友:
图片没加载上,重新传

网友:
四氟的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家里用硅胶的就好,燃气用橡胶的。

网友:
综合性能最好的是氟,但价格高,性价比最高的是硅胶,最便宜的是丁腈。优选硅胶。

网友:
花样太多了,真是学习到了

网友:
如果接头精度够高,甚至可以考虑紫铜密封圈的,这东西耐高温耐用更不会漏,但是这东西不能经常拆装

网友:
学到了,下次装修房子就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是的,不会选就选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