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刹车好与坏,如何判断?

楼主(2024-11-06):
下长坡,前刹车、后刹车都刹到底,

车子还在狂奔,
必须用脚辅助才能让车速慢下来,
这刹车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这是刹不住,赶紧修刹车吧,要不腿磨没了

网友:
没问题,很正常。

网友B:
多钉几个鞋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钉几个鞋掌。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刹不住,赶紧修刹车吧,要不腿磨没了

你的刹车非常灵敏么?

网友:
刹不住肯定有问题

网友:
给楼主推荐加厚牛筋底皮鞋。

网友:
刹车肯定是不行,刹不住多危险

网友:
换掉原有的刹车皮吧,有些刹车皮不好,看那些玩车的都改刹车皮,并且那东西也有好贵好贵的

网友:
楼主没说啥样的自行车,那种刹车方式。一般山地车V刹的话有这种可能,碟刹一般不会

网友:
这样刹不停肯定是刹车有问题要维修刹车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