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很卡,交换机都是千兆的,如何改善

楼主(2024-11-06):
现在是延迟有二三秒。还卡。。。POE 是1000的,录机也还可以。。就是卡。。。现在这样的网络能怎么改才不卡。
现在的交换机都是千兆的傻瓜机。

楼主:
大佬///高手

网友:
撸主是来治颈椎的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网友A:
太难了,现在网络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了,现在网络就卡。

我是不是要改同轴的了???

网友:
录像机和摄像头改为一个网段,录像机上联接入局域网络,视频流量应该集中在摄像头接入的交换机上,局域网通过录像机去看

网友:
接到主路由上试试

网友:
这个不应该卡呀,换POE交换机试试,或者先关掉几个摄像头看看卡不卡

网友:
首先看录像机和摄像头是否同品牌 走的私有协议还是onvif 比如天视通摄像头接海康录像机用onvif协议这样会有轻微卡顿 以及分辨率 码流 录像机性能 10个摄像头以里百兆绰绰有余

网友:
摄像头的交换机独立出来,只负责监控,不要接其它设备。

网友B:
摄像头和NVR都固定IP看看,或者POE交换机看看是否没有接在级联口

网友:
摄像头卡多半与硬件有关系,电源电压、接口、线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和NVR都固定IP看看,或者POE交换机看看是否没有接在级联口

都是固定的。现在就是主路由不工作 监控都是正常的。

网友:
好多摄像头

网友C:
dhcp 划分50-200
200以后的给录像机和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hcp 划分50-200
200以后的给录像机和摄像头

好的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只有5个啊

网友D:
确定是交换机?  不是HUB

网友:
2这根线能断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交换机?  不是HUB

不会吧。我买的是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