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8块9的送充电头的随身wifi 两个LED分开位置的, 不知能否改sim

楼主(2024-11-06):
天猫id是 760349100382
搜到了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165-1-1.html YM-U001
这种不能玩, 不用买了

看评论是个坑人充值的货

@garyjohnson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140-1-1.html
外观不一样, 有两个led, 不在同一位置

下面这个套餐看看就好, 是个坑货,

@garyjohnson

网友:
充电头估计也不是好货。

网友:
充电头可能一般

网友A:
图挂了 板号是什么 插电脑显示什么设备

网友:
asr都可以通过AT指令切卡,假货宝有成品卡槽模块,另一边焊esim的焊盘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 板号是什么 插电脑显示什么设备

没有买,外观是评论里的图。
另一个贴的拆机图看起来不完全一样。
那个拆机图自带sim卡槽了。

还是买和你介绍的一样的那种吧,不然不方便改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双灯款的nezha不知道改串方法,AT可以锁频段,但是改不了串,显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