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烙铁头加铜套加快传热

楼主(2024-11-06):
买的936烙铁头内孔4mm与烙铁芯的间隙有点大刚好有小铜套放里面正好减小间隙

楼主:
每个正好放两个铜套

网友:
铜套怕不耐用

网友:
夹台有特色

网友:
真是很好的想法,我刚买了936的大马蹄烙铁头,确实有很小的缝隙,确实有点影响,毕竟间隙里边有空隙,靠空气传热,没有这种铜管好,改天我加一个铜管。

网友A:
936靠发热芯热辐射加热烙铁头,靠热辐射感温。公差大的烙铁头只在加热部位减小公差即可。如果全套上,导热好的铜管会提前加热感温部,控制板会提前停止加热。错觉上感觉加热更快了。原装的头子内部衬上一个导热差的钢筒就是防止感温部被提前加热。通过原装头子的剖面,其前端是一个锥形空腔,利用热辐射聚焦 向感温部反馈温度。而大部分仿制品则是一个平面。这个锥形空腔同样存在在 原装T12头子前端,其热电偶并不是顶在烙铁头上,而是位于这个锥形空腔的焦点位置。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薄铜片卷起来,根据缝隙大小选择不同的厚度

网友B:
可以试试纯镍的金属套,他这样折腾就要定期拔出清理,否则久了后会被氧化物卡死拔不出

网友:
过一段时间就拔不下来了。

网友:
不用多久 烙铁头就拔不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36靠发热芯热辐射加热烙铁头,靠热辐射感温。公差大的烙铁头只在加热部位减小公差即可。如果全套上,导热 ...

我X,这么先进???

二○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纯镍的金属套,他这样折腾就要定期拔出清理,否则久了后会被氧化物卡死拔不出 ...

估计确实会卡住

网友D:
t 12套个线鼻子,中间卷的有铜皮,会不会铜皮也氧化,影响使用,不准备拆下来,就这样一直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X,这么先进???

如果936或T12是用热传导方式加热烙铁头,一体的感温部和热电偶会被提前加热。并且比烙铁头温度更高。一个比烙铁头温度更高的传感器能感受烙铁头温度变化么。当然也有用热传导来加热烙铁头的。威乐的一些型号和白光的890。他们是利用高热容的加热体加热至设定温度,再利用热传导让小巧的烙铁头达到温度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936或T12是用热传导方式加热烙铁头,一体的感温部和热电偶会被提前加热。并且比烙铁头温度更高。一个 ...

白嫖的华秋这种呢,没那么先进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t 12套个线鼻子,中间卷的有铜皮,会不会铜皮也氧化,影响使用,不准备拆下来,就这样一直用 ...

这方法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白嫖的华秋这种呢,没那么先进吧?

华秋那种是在手柄里集成了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用电压控制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秋那种是在手柄里集成了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用电压控制功率

那就无所谓了,垫严实了导热更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无所谓了,垫严实了导热更好...

华秋不用垫 ,他是一直发热的 。温度会高。一般烙铁头承受不住 容易烧死。像白光的452  453  454 ,其内部的c型钢筒 还专门制造凸点 拉开发热芯和烙铁头距离,以达到定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