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电路?高电平触发的怎么改成低电平触发?

楼主(2024-11-06):
这条电路是高电平触发的,怎么改成低电平触发?

网友:
r3接正,q1换pnp

网友:
把Q1换成PNP管

网友A:
出口1 3倒-下呢

网友:
前面的输出不改?接一个非门?换一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1 3倒-下呢

费电呀!

网友:
换PNP开关管或者再加一级NPN开关管,不过好像PNP开关管之类选择少,一般开关管都是NPN为主!

网友:
加个反相器呗,最简单的就是开关电路

楼主:
都是贴片元件,不好改动……

网友B:
换成pnp管,取消R3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pnp管,取消R3电阻。

先谢谢啦!待会儿试一下……

网友C:
淘宝上有一种类似的驱动板,可以用盖帽选择高低压触发,用的是354T芯片,1、2脚可以正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一种类似的驱动板,可以用盖帽选择高低压触发,用的是354T芯片,1、2脚可以正反导通 ...

买了一堆模块喽!有磁控、霍尔、光控等,都是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pnp管,取消R3电阻。

不行!不接模块,触发线接地可以启动继电器,接模块继电器端有电压,触发后电压高一点,但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不接模块,触发线接地可以启动继电器,接模块继电器端有电压,触发后电压高一点,但继电器不动作… ...

再增加一级反相应该能解决,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堆模块喽!有磁控、霍尔、光控等,都是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触发…… ...

这种模块可以选择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可以选择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

买的时候没注意,后来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