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改造这个抽水器小板,发帖赚积分

楼主(2024-11-06):
改造这个小板,做定量(实际是定时)抽水器。原本不带丝印单片机。换上手里闲置多年的stc15w201s,四个脚有焊盘,四个角悬空。飞了两根引脚线。用的15小时定时器程序简单改了改。短按开关反转,左边指示灯亮,到默认时间10秒关闭。长按打开,中间灯闪烁定时时间从0开始增加,短按关闭,定时时间保存下来,下次按默认时间关闭。

网友A(2025-01-07):
有代码吗?想改造到四脚STC1K08单片机中

网友:
自己会编程,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代码吗?想改造到四脚STC1K08单片机中

哦可以发给你,简单改了下。邮箱?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D8yPzNzYWRtYjQ7P7rU和这个是通用版型呀,直接FMD的脚对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e0e2e8d9YpLJl&id=771423076018&_u=81kn7u5dff1e&pisk ...

没玩过fmd我主要是改成定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可以发给你,简单改了下。邮箱?

3364776@qq.com

网友C:
七位Q,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位Q,神一般的存在

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64776@qq.com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V_g7JM-DZHLE9pZ_vdbXw?pwd=mvmu 提取码: mv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64776@qq.com

你看着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e0e2e8d9YpLJl&id=771423076018&_u=81kn7u5dff1e&pisk ...

板子没有丝印不知道啥芯片,没有fmd单片机。有现成的15w201留着没啥用。索性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