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硬控一个110v的电源

楼主(2024-11-06):
不想用110的电源充电,又不会改220v输入,索性…………先上图吧!友友们猜一下我是啥方案?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功率不大的,估计你串了一个几十瓦的水泥电阻来降压,或者找个110伏灯泡降压。

网友:
这东西是小日子的AC110V,很好改啊;在前面加一个AC220V变AC110V的小变压器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维修电磁炉、开关电源的维修插座串联灯泡大法,要么就是调压器!

网友:
不了解,不过倒是治好了我的颈椎病。

网友:
搞个不用的华为手机充头埋里面,把原装主板啥的不用,直接用个4.2V充电板转接到接口上,总成本不过3元包邮。
这玩意很讨嫌的,
松下各种充电器,110V加大体积,性价比实用性是一点都没有。7.2V的电池还带断电锁,,人性化拉满
直接自己改充电板好多了。
不过波箱是好东西,我自己用3.6V波箱改过很多吧电批电钻了,兼容体积小、高低速、扭力调节,没有竞品

网友B:
这个老款松下镍氢镍镉充电器本就是100-240V宽电压的,如果不感觉不保险就把瓷片电容换成2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功率不大的,估计你串了一个几十瓦的水泥电阻来降压,或者找个110伏灯泡降压。 ...

楼主这个改造,是按照松下EZ0L10来改的,可以充2.4V\3.6V两种规格的。

这个充电器是EZ0L10的老款,实质是100-240V宽电压的,如果要更加保险的话,恢复二极管换成3A以上、压敏电阻换成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款松下镍氢镍镉充电器本就是100-240V宽电压的,如果不感觉不保险就把瓷片电容换成250的 ...

真的?亏大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
可能我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楼主:
这个电池的充电器我也给拆了

网友:
其实外接一个220-110V变压器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