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油车,经常踩到4000转以上吗?

楼主(2024-11-06):
油车是不是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可以较长时间高转速运行?平时看大部分人都是3000转就不敢再继续踩了。

网友:
我为了冲开颗粒捕捉器,4000多转跑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
大部分时间踩不到4k转,转速高一个是耗油,一个是发动机声音吵。
拿我的5档艾瑞泽5举例,高速很少开,高速上130~140的速度也就3k转左右。
一档到10km/h, 1200转换二挡
二挡到20km/h, 1500转换三挡
三挡到30km/h, 1600转换四挡
四挡到45km/h, 1600转换五档
五档之后全靠油门了,80km/h也只是在2000转左右,上下班高架也很少超过90的时速。

网友:
正常的转速在2500左右。低了没力。高了耗油。。就算最高档位,上到120时速的时候,转速一般也不会超过3000吧。。。除非是排量在1.2以下的。。

网友A:
丰田1.2t的雷凌120的速度转速才2000,3000转都跑140-1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丰田1.2t的雷凌120的速度转速才2000,3000转都跑140-150了

带T的,高功率确实转速不太高,但自然吸气的,高功率基本都在4000转以上了。
也就是说,如果买自然吸气的,舍不得踩高转速,性能浪费了,当然也不能为了不浪费性能而死命踩
这玩意就像CPU,平时word用i3就可以,但用i7也可能,就是太浪费了

网友:
几乎没开到过4000,120也就3000多转

网友:
4000转没有过,

网友:
分车型,我那个小F0跑120都4000多转,媳妇的宝来1.5L+6AT也就2000多点....

网友:
这些年车的动力,温柔开都是够的。
动力弱的车超过3000转,扭矩也增加不了多少,还搞得车主很疲惫。动力强的车,大脚油门到3000就响胎了

网友:
1.6自吸也极少上3K,2.5K基本在100左右了

网友:
这是要开赛车吗?

网友:
我1.6速腾 6at的 小马拉大车,动力不够,转速来凑。经常踩到4000转以上。
起步2 3 4正常的换挡转速就2500转了。稍微深踩一点就3000多转。红绿灯起步的时候我经常干到三四千转,超车的时候地板油kick down 直接6-4  6-3 5000转的时候都有。车除了代步,还是玩具。高转速就是油耗高。还没到红线转速区间呢,坏不了。

网友:
除非是手动档的

网友:
我超车经常4k+,市区赛纳就是我

网友:
高转速就是油耗高

网友:
没踩过这么高,2000转换档,1500转就跑到120了,再高没跑过。

网友:
放心踩,到红线也不怕,我之前的老帕萨特1.8自吸,上到120就已经4000了,高速超车我经常油门到底,这个车自动挡只有4个档位,一降档转速就大幅上涨,我经常干到5000以上,然后某天就把水管爆了。不过那也是水管老化的原因,毕竟都20年的老车了。
现在是1.4T的插混,偶尔跑高速会提速到180,也是过4000了,感觉还好,还有动力。
其实如果是铝的发动机,最好不要经常性,长时间高转速,影响发动机气缸寿命,但如果是铸铁的,那就不用担心了,随便燥。

网友:
三档4K超车还是挺猛的,福克斯手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