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重影换主板有用吗?

楼主(2024-11-06):
开机就是图像跳动,这些根本没法看啊……换主板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
没有用,液晶屏坏了,过了3年保修期就扔
tcl=太惨了,太差了

网友B:
或许有用。
我堂哥不要的电脑显示器,点不亮,我拆开看了一下,电源部分烧了,就给外挂了12伏和5伏,一开始也是模糊,我感觉是冬天潮湿的问题,然后到了大夏天,看到这边有帖子改装led的,我又无聊外挂试了一下,一开始还是发虚,断了一下电,再试,又乱按了几个按钮(可能有自动校正模式),突然就好了,之后一直是好的,现在潮湿天气,也没问题。

网友:
膜都没撕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液晶屏坏了,过了3年保修期就扔
tcl=太惨了,太差了

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有用。
我堂哥不要的电脑显示器,点不亮,我拆开看了一下,电源部分烧了,就给外挂了12伏和5伏,一开始 ...

你知道哪里可以接外挂的话说明已经知道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液晶屏坏了,过了3年保修期就扔
tcl=太惨了,太差了

如果液晶屏坏了那为什么看到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液晶屏坏了那为什么看到图啊?

我是专业的,相信我,扔

网友C:
换一下逻辑板,如果不行大概率屏坏,垫纸试一下,再不行只能放弃

网友:
估计用的是三星屏,这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下逻辑板,如果不行大概率屏坏,垫纸试一下,再不行只能放弃

垫纸在哪个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垫纸在哪个位置?

屏线用透明胶带隔离十多条试试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吧,可能与主析无关。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换主板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线用透明胶带隔离十多条试试

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如何操作的?

先交替拨下一侧屏线试一试。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电压不够,你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修下,先断开一边,看看那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