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持电动缝纫机拆解及更换锂电池充电

楼主(2024-11-06):
前言
恰逢双十一,买了一个手持电动缝纫机,但是需要放4节5号电池,或者用USB转3.5mm的耳机接口供电,实在太麻烦了,都这个年代了,没有一个typec锂电充电怎么行,于是说干就干。
先拆了再说

可以很明显看到里面的机械结构,就是一个马达,然后齿轮驱动订书机上下运动实现缝纫的目的。
该缝纫机为单线缝线方式(即米袋常用的缝线方式,扯一根线就全解了)因此缝后需要手动在尾部打结解决这个问题。
完工

首先用3D打印机打印了一个卡住锂电池充电模块的卡具,替换掉原本放在这个位置的电池弹簧片板。同时在尾部用电烙铁烫了一个typeC的口,方便充电。
拆除了原本的USB转3.5mm音频口的供电线路,完工。

网友:
这个多少钱买的,适合缝点什么

网友A:
有台3D打印机真是方便

网友:
挺好玩的小东西

网友:
改锂电+C口用着方 便

网友B:
兄弟用的是什么品牌3d打印机?

网友:
我直接接了一根uSB充电线,好像不能用吧,没有底线,缝的布就一根线,一拉就开,是个假玩意

网友:
看着就是一个玩具,估计厚一点的布料都扎不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3D打印机真是方便

确实如此,有3D打印机,好像可以打印一切!!哈哈

网友:
我多多上12.62到手7.62元和你这个一样,还没改,一条线缝开头和结尾都要绑一下,侧边线箍塑料固定得容易掉,缝纫也是力度弱,丢在那还没改电池

网友:
这玩意好用么

网友:
有几个手动的,缝补不上,,还是送到路边裁缝店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3D打印机真是方便

我很赞同

网友:
3D打印,这缝纫机的身价一下就提高了

网友:
改了个什么锂电池啊,貌似没看见。这个能缝点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用的是什么品牌3d打印机?

618的时候4300买的拓竹p1sc

网友:
这玩意还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