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求问如下设备是怎么测试的?1959年國營上海電表厰

楼主(2024-11-07):
上面写的接入未知,应该是测试电阻以前的老电桥之类的,但是使用方法和具体参数网上找不到,不知道见多识广的各位大佬是否有认识的。

网友:
一组接器件,一组接表吧

网友:
总之是基本没啥用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全知道!

网友:
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拆不知道,一拆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不知道,一拆全知道

不拆不知道,一拆全扔掉

网友:
猜是个比较用途的工装吧。

网友:
矿坛的应该知道

网友:
看不出来它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