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B85-PLUS R2.0主板开机提示防浪涌被触发而无法启动系统(首发维修案例)

楼主(2024-11-07):
邻居送修一台组装台式电脑主机,主板为华硕B85-PLUS R2.0大板,用来做电商办公用的,说曾进过水,晾了几天后开机后自动会蓝屏
拿到电脑后开机根本无显示,风扇反复地转一下停一下

这类问题无显示问题大多都是内存条接触不良引起,取下内存条后用橡皮擦擦干净后装回,开机可以显示了
但提示如下英文,无法进入下一步启动系统,我也网上搜索了下有完全相同的故障,好象暂没发现有人分享主板维修过程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英文提示的大致意思为:

上次开机时检测到电源浪涌。
华硕防浪涌被触发,以保护系统免受电源不稳定的影响!
按F1运行BIOS设置

更换个电源试试,故障依旧,可证明为主板问题了

进入BIOS看看,发现12V电压过高变红字了,BIOS提示为24.48V了,此时键盘操作还会不灵且卡顿、上下左右移动箭头都不行(靠鼠标)
网上有人说关闭浪涌检测,可能有一部分主板可以正常进系统用,好象此板即使进系统了用着用着就会出问题。。。

万用表实测12V电压正常,无过高的问题,根据输出的数据提示,可以判断为12V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拆下主板

找到12V检测的IO芯片为NCT5538D,网上暂未查到datasheet,不然还可以看看外围参考电路图

还好有PCB的点位图(无电路原理图),且有网络名称及元件值,12V电压通过两颗精密分压电阻(11K上拉12V、1K下拉到GND)到IO芯片PIN49,理论上算下来IO芯片第49PIN应该为1V

万用表测试上拉电阻后端电压为2.5V,明显偏高一倍多了,难怪BIOS提示24V多电压

断电后在线测试下R249的阻值为3.6K,R49的阻值为0.9K,因为是在电路中测试,即使电阻完全正常,值也是不对的,此值仅记录下

根据电压的测试结果推断R249 11K与R49 1K分压出问题了,显微镜下仔细看看11K电阻有点异常,表面好象有水的痕迹有点发白,且其中一端有些发黑

先拆下怀疑的11K电阻,测试阻值是正常的(忘记拍照测试值了)

焊回R249 11K,两端的锡基本不发黑变亮了

通电开机先测试下电压,恢复正常1V了

进入BIOS看看,12V电压显示也OK无红字了,发现键盘操作也恢复正常不卡且灵敏了

主板装回机箱中,再测试下R249的在线阻值为1.08K了(原来异常时为3.6K)

开机顺利进入系统,不提示检测到浪涌了,这桌面,我也是醉了!!

完美修复华硕B85-PLUS R2.0大主板,看机箱表面,果真是进过很多水!

END

楼主:
此故障的最终原因为:12V检测电路分压上拉电阻一端锡点发黑产生虚焊引起在线阻值过大,在线测试的阻值有些反常,如果上拉电阻真变大的话,电压应该变小,也许是因为后面测试阻值时回路中滤波电容还有较多电缘故,产生正常的检测电压时,在线阻值变小了。。。
维修时如不确定哪个电阻出问题,也可以2颗全部换新(IO芯片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清晰严谨,图文并茂,楼主高手

网友:
关键还得知道那个电阻式采样电阻啊

网友:
看来事主把一个人的洗澡水全泼到主机上啦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大神,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也就是电阻阻值实际没有变化, 就是焊点被水锈蚀了引起电阻变化导致检测出电压过高,这种故障还真是少见

网友:
看见360我就想干掉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淘宝只卖五十五

网友:
虚焊问题有时候是故障诱因且不好找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问题还是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大神

网友:
赛博华佗,手到病除

网友:
楼主真是手巧啊,赛华佗

网友:
思路清晰,排查有理。理论扎实,实践真知

网友:
这技术,五体投地,实名点赞!

网友:
看来主板进水之后应该用热风吹干,用洗板水洗一遍。半干不干的就通电,烧蚀了元件故障就麻烦了。